菜鸟请教一下,飞机平飞的问题

楼主(2006-08-29):
练习机是不是应该1/4油门平飞?
通过调节什么可以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
问题问得有点怪,怪不好回答的~~ 还是等楼下有人答你吧~~ 继续过路~~~

网友:
也觉得有点怪。。。。。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我也无法回答!!!因为我也是菜鸟,但是我的经验是,飞机上天的时候,拉到一定的高度,收油门,收到飞机平飞,这就是平飞那个点.(当然还要涉及到副翼,方向舵,机重,风向,以及油门.)我想一定有老鸟回答你这个问题!!!!!!!共同努力!!!!!加油!!!!!!

网友B:
《戴氏教学法》里面的确是说用1/4油门平飞,不过它应该是指油飞机而不是电飞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戴氏教学法》里面的确是说用1/4油门平飞,不过它应该是指油飞机而不是电飞机。

怎么我的飞机油门推到一半,还是向下坠,要不停的拉杆???(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我的飞机油门推到一半,还是向下坠,要不停的拉杆???(自己做的)

重心......

网友C:
首先,这是指初级教练机。所谓初级教练机:
1.平凸翼型。
2.较高的上单翼。
对称翼型的特技飞机另说。

当飞机油门越大时,飞机速度越快。飞机速度的加快,使得升力加大,飞机爬升。这时,推一点点升降舵会使飞机重新进入水平飞行。反之,飞机油门变小,就需要拉一点升降舵。当然,飞行速度小到失速,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因此,不同的飞行速度,要想保持平飞,升降舵就要有不同的状态。所谓练习机要保持1/4油门,就是要让飞机的速度不要太快,否则初学者反应不过来,处理不了。当然也不能太慢,否则稍有拉杆动作就会失速。这就是1/4油门的来历。好了,既然1/4油门是大多数初级教练机的理想速度,接下来就是让升降舵回中时飞机还能平飞。刚才说过如果飞机此时下降就要拉升降舵,而我们又不想老是拉着它。好在遥控器都有微调(就是操纵杆边上的滑动块,如果是数字微调,就要按边上相应的按钮)。通过调整微调,让升降舵回中时仍能平飞。

上面说的微调当然是指飞机已调整好的情况。这时,升降舵的微调即便不调整,飞机也能正常飞行。只是要不停地向上或向下点碰升降舵而已(这也是我们如何知道要微调升降舵的方法)。

对于6楼的情况而言,是首先让飞机能正常飞行。听起来原因可能为如下几条:
1.如WYFeng_88所言,重心不对。一般的单翼机(不是双翼机),矩形机翼形状(无后掠翼,前掠翼等),重心位置大约在翼型最高点处,也即上梁所在处。当然,更准确的位置可以参见飞机设计图或飞机的说明书。如果重心不对,一定要通过配重的方法把重心调对。
2.机翼与水平尾翼的安装角可能不正确。见设计图。不对时,要加垫片。垫片一定要粘死,以防飞行时脱落。

可以用手水平投掷飞机,看飞机是否能平稳地滑翔。如果投掷效果很好,就有可能是:

3.发动机的安装角可能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这是指初级教练机。所谓初级教练机:
1.平凸翼型。
2.较高的上单翼。
对称翼型的特技飞机另说。

当飞机油门越大时,飞机速度越快。飞机速度的加快,使得升力加大,飞机爬升。这时,推一点点升降舵会使 ...

谢谢jinsong长官的指导!!!!!

网友D:
我想说一点的是,发动机的级别不同拉力不同,所以相同级别的飞机用不同的发动机平飞开的油门也就不同。错了请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这是指初级教练机。所谓初级教练机:
1.平凸翼型。
2.较高的上单翼。
对称翼型的特技飞机另说。

当飞机油门越大时,飞机速度越快。飞机速度的加快,使得升力加大,飞机爬升。这时,推一点点升降舵会使 ...

也就是说一般用升降舵来调整就好了,多谢大侠,解释的太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我也无法回答!!!因为我也是菜鸟,但是我的经验是,飞机上天的时候,拉到一定的高度,收油门,收到飞机平飞,这就是平飞那个点.(当然还要涉及到副翼,方向舵,机重,风向,以及油门.)我想一定有老鸟回答你这个问题 ...

嘿嘿,我现在世怠速平飞,有点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说一点的是,发动机的级别不同拉力不同,所以相同级别的飞机用不同的发动机平飞开的油门也就不同。错了请拍砖.

那请问25级三叶发动机应该多少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戴氏教学法》里面的确是说用1/4油门平飞,不过它应该是指油飞机而不是电飞机。

就是油的呀,嘿嘿

网友E:
不要太教条,每架飞机并不一样的。而且配备不同的动力也会有不同的效应

网友:
1)调好重心;
2)正确的下拉和右拉;
3)各舵面的位置;
4)起飞达到安全高度后尽早做好调整飞行(中由门时调整各微调保持平飞)

楼主:
多谢楼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太教条,每架飞机并不一样的。而且配备不同的动力也会有不同的效应

熊说的很对,每一架飞机重量,类型,安装,发动机的级别,新旧,以及调试的状态都不净相同,我觉得主要是自己的感觉,呵呵!

楼主:
今天试了,有成效,谢谢各位

网友:
受教。字节字节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我的飞机油门推到一半,还是向下坠,要不停的拉杆???(自己做的)

检查机翼的安装角和发动机的下拉角和重心。以水平尾翼为基准(0度),平凸翼型主翼迎角2至3度。自己做的飞机一定要通过无动力手掷试飞调整好,能平稳直线滑翔后,再加动力调整下右拉角。

网友: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半油门或者低于半油门能平飞就算成功, 50CM 以下的小飞机除外.

1/4油门平飞, 那不是全油门时推重比接近1了.

网友:
所谓"平飞"即:平直飞行状态(高度不变状态下的飞行)

在平直飞行状态(高度不变),升力在克服重力,升力与重力相等,飞机的飞行高度不发生变化.

   则: 升力 = 重力

平直飞行(等高)状态又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等速度平飞,一种是变速平飞.

不同的练习机,飞行条件不一样,油门自然没有固定一致的:

影响重力的因素:随着油量的消耗,飞机"质量(俗称重量)"发生变化,也就是重力减少
                    (空中飞行时掉机轮就不考虑了)
影响升力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请看公式:

升力公式 Y=Cy1/2ρv2 S        (注:这里的v2 是速度的平方,不太好把2打成上标,就这么写了)

用大白话说:升力 = 二分之一*空气密度*速度的平方*升力系数*机翼面积

从上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出:同是练习机,机翼的翼型不同,升力系数不同,可以影响升力
                          飞行高度\季节的变化\天气变化,空气密度也会变化,升力也会变化
                          相对空速对升力也会有影响.(升力和速度的平方呈正比的).
                          机翼面积也是影响升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上因素都会影响升力.

同是练习机,飞行时这些参数可能是不同的和变化着的,升力状况自然各有特点,都可以影响保持平飞时所需要的油门开度

当一架飞机,空气密度 翼型 机翼面积 这些因素确定后,实际控制平飞的重要要素:是要调整好空速,和调整到相应的迎角

空速,主要由发动机拉力来决定,动力情况不同,油门开度也不一样:

发动机拉力决定于:品牌\型号\状态\配置\飞行环境\调整水平\飞行控制等影响.
如:同一飞机,用32级国产发动机,和46级OS发动机拉力有区别.此外,空燃比调整不同\热火头的热值选择\不同的燃料\冷热车\螺旋桨的桨矩\桨型\以等诸多因素,都会对拉力有影响.
飞行环境:\气温\气压\都对拉力有影响.如:高原上飞行和平原上飞行有不同.

保持"平飞状态"本质上就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最大平飞速度和最小平飞速度间),通过调整油门开度控制空速(恒速或变速),配合相应的舵量,给它对应的迎角,使飞机始终维持升力和重力相等,便可使飞机处于同一高度的水平飞行状态.

在一定范围内,大空速(大油门),小迎角(顶点杆);或小空速(小油门)大迎角(带点杆)都可以维持平飞.

*所以不好讲练习机保持平飞"油门恒定在几分之几的"固定开度.在正常条件下,你看哪个油门开度能够做到保持高度,用它就行了.它的开度在一定的范围内常常也是变化调整中的,而不一定在某一点上.

一般不要持续使用最大平飞速度,容易加速发动机磨损.操纵也紧张;但也不要太靠近最小平飞速度,因为此时处于大迎角状态,接近临界失速点,控制不好容易进入失速,或遇紊流也飞不稳.

至于实际调整,前面jinsong 等几位老师都已经讲了许多,结合相关因素,摸索摸索就行了.

语言表达可能有不到位之处,敬请各位老师\朋友批评指正和补充,谢谢!

网友:
飞行中,操纵杆位置是随时变化的,不能说固定好油门位置就能始终保持平飞飞下去
还有,飞机总体布局及重量、发动机种类、发动机加不同桨、发动机不同寿命甚至燃油成分。。。。都会对“平飞的杆位置”产生影响
就像骑自行车一样,需要不断修正
大体知道在什么位置就行了,在飞行中课通过微调调到一个合适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