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雷鸟舵机

楼主(2006-08-29):
我的雷鸟舵机在开机有信号状态下有的时候会抖(没有其它操作),但是抖动得不厉害;另外在无信号有电源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也会抖动,而且更厉害。一般是一直抖到有信号的时候,只有偶尔会自动停下来。
    请问高手我的雷鸟是哪儿出问题啦?怎么解决?

网友:
没有信号的时候抖是正常的,但是有信号不应该抖啊。
检查接收机天线是不是展开了,发射机天线是不是拉出来了,发射机电池是不是亏电。
上述检查OK以后近距离不应该抖了,然后拉距测试,应该能拉150米以上都不抖的。

楼主:
很有道理,发射机是有些亏电   <11V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有道理,发射机是有些亏电   <11V   了

网友A:
雷鸟的接收机用11V的??我也汗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鸟的接收机用11V的??我也汗一把。

    看清楚,是发射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