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好了sjm400,有些问题不清楚

楼主(2006-08-29):
1)尾翼的正装反装 ,对应皮带顺时针拧90度,逆时针拧90度,好像没多大区别,陀螺仪反向一下好像就可以了,我看了我装反的图和大家装正的图 没啥区别,各个部位的间距都差不多,两个90度的地方也有保证,只是尾翼的攻角相反,尾翼两边反了。等两天陀螺仪到了 试试看。

2)尾变距部分 连杆1mm左右的幅度推拉,攻角基本没啥变化

3)两边的舵机不好安装,把齿轮盖取下来,就可以装上去了,不需要把后盖打开(我打开了一个)。

4)把电池横着装在下面,应该比斜着装更适合 悬停吧,我猜(重心低)

5)sjm说,50%油门时(油门杆处在中间位置???) 主旋翼攻角为0度,几个面水平,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6)好盈的P1.1 和 S2.1 哪个更适合sjm的原装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1)尾翼的正装反装 ,对应皮带顺时针拧90度,逆时针拧90度,好像没多大区别,陀螺仪反向一下好像就可以了,我看了我装反的图和大家装正的图 没啥区别,各个部位的间距都差不多,两个90度的地方也有保证,只是尾翼 ...

1)是的两边都可以.但如果你用长的尾舵连杆(就是尾舵机放前面),那最好选擇拉连杆方向是抵消反作用力的方向,而不是用推的.
2)些微的游隙是有好处的.当旋转时游隙是頂到底的所以不影响,攻角是变化的.
3)舵机因各家厂牌規格不一,先保留.
4)是的,可視个人喜好更改装法.
5)应該是油门杆(也是螺距杆)在中间位置,螺距曲线在50%(与油门曲线无关),主旋翼攻角为0度,几个面水平做为初始螺距的中间值.再以此基準相应調整螺距曲线至你在NORM  ST-1  ST-2 所要的+-攻角值.
**这麼做的目地是尋找对应摇控器的机械中立点.
6)S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