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制作简易分度头的可行性

楼主(2006-08-30):
参考以下图片:

看图,内部只是一只蜗杆带动蜗轮,已知传动比的情况下,很容易计算出蜗杆每转过多少角度,蜗轮转动多少角度。
我想用蜗轮减速箱来制作分度头,可行吗?了解分度头的朋友请提供下建议。

我的设想:
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自己设计制作蜗轮蜗杆:

蜗轮减速箱:

这个减速箱减速比是60:1
是否意味着蜗杆每转动60圈,蜗轮转动一圈?如果是这样的话,蜗杆每转过6度,蜗轮转过0.1度;蜗杆每转过3度,蜗轮转过0.05度;蜗杆每转过1度,蜗轮转过0.0166667度....
我可以将蜗杆连接个小圆盘,根据所需要的分度精度,将其等分。从而实现分度功能。

网友:
关键是怎样消除间隙,正规的分度头,都可以消除传动间隙的.要不精度很受影响.

楼主:
是的,这个卖家说此蜗轮减速箱无间隙。是小日本拆机品。我觉得精度应该比较高的吧。
关键是我没有接触过分度头,只能猜想里面的结构。我觉得这个也太简单点了。不用蜗轮,用普通齿轮减速一样可以分度的。难道不是吗?

网友:
这个玩意有搞头 学他的样子自己做他一个

网友:
传动间隙越小越好.没有绝对的无间隙.我们DIY用不到0.0000的精度.等分圆时用的最多.我正在制作中.

网友:
楼主的想法是行的,但是,分度头最大的难点是传动间隙小,如果用一般的蜗轮和蜗杆,也可以在使用的时候始终将传动间隙压到一边,(经常开车床的如同进刀时不能退转一样),精度不好保证,但是弄个模型飞机电动机减速器什么的应该可以了。

网友:
业余制作简易分度头间隙问题不用担心,
有一个方案供大家参考:
把蜗杆轴二端支承套作成可以向着蜗轮调动的,懒的做一边也行。

楼主:
云老大,你的想法我不是十分的理解
你指的是把蜗杆的轴套作成可沿轴纵向移动的吗?这样的目的是为了移动蜗杆的位置还是其他?我觉得你说的是:把蜗杆轴向沿着一个方向压紧蜗轮,向左或向右.....?
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拆过光驱的朋友应该看到过,光头移动齿条不是一条而是二条,叠在一起使用,下面那个齿条用弹簧支撑与上面的齿条错开位置。不知这样是否就是为了消除齿轮齿条的间隙呢?

我觉得如果不是很难就可以实现分度头的功能,对大家都是个福音。毕竟即使不做齿轮,还是有很多的时候需要用到分度头的。

网友:
有一种上下两个齿轮用弹簧切向顶紧的消隙方法,和楼上说的两个齿条差不多,针式打印机里比较常见

楼主:
买一个蜗轮减速器太贵了,自己做蜗轮蜗杆如何?

http://homepage3.nifty.com/amigo ... he_idex_table-e.htm

请问大家,图片中:
1、滚齿用的刀是蜗杆吗?
2、滚齿时,如何进给?
3、那个铜坯是可以自由转动的吗
4、滚齿时,是否像丝锥攻丝一样在铜坯上“拧出螺纹来”

网友:
我这本地 40的涡轮蜗杆一套是 150元  50是170 多少传动比都是这个价格,传动比估计最高60
注意,上述只是涡轮蜗杆 不是涡轮蜗杆减速箱,减速箱没问价 :) 后来想想,自己D个减速箱可能也很麻烦,不如买现成减速箱好了

网友:
淘宝上有好几个那种减速箱,我找了个外观很旧但便宜的,花了55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老大,你的想法我不是十分的理解
你指的是把蜗杆的轴套作成可沿轴纵向移动的吗?这样的目的是为了移动蜗杆的位置还是其他?我觉得你说的是:把蜗杆轴向沿着一个方向压紧蜗轮,向左或向右.....?
其实我还有一个 ...

蜗轮蜗杆的特点是两个轴线在空间平行、垂直。
在蜗杆支承的一端做一个带盘肩的轴承座,在盘肩上开二个微长孔供螺钉锁紧用,
原理:相当于人为减少理论中心距。

网友:
该结构完全满足手动使用和消除间隙的作用。

网友:
自制分度头消间隙示意,借一个图用表示如下:

楼主:
呵呵,这回明白了:) 估计买一个蜗轮减速箱可以这样改下。两边同时调整,边调整边转动,做到既能灵活但有阻力的转动,又能使间隙最小化。
我觉得还应该给蜗轮配一个顶丝,这样转动一定角度后用顶丝顶紧保持其位置不变。

讨论了这么多,我觉得买一只成品减速箱并改装成分度头是完全可行的。
配合改装的车铣床可以进行零件的分度加工。比如加工齿轮,钻等角度的孔等等。
我已经购买44:1传动比的小蜗轮减速电机,到货时可试做一只微型分度头。

网友A:
楼主不知为什么不买那种40:1的,因为我们所见到的分度盘一般都是40:1的,这样即使我们去配它的分度盘也好买得到,望尽快的看到你的好DIY作品,给我们的论坛增添新的血液。
再者,也可以到有机加工的地方让他们给加工成品的涡轮,蜗杆,这样可能价钱会更少一些,而且符合我们的要求。

网友:
有一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也许可以减小间隙。
再加工涡轮和蜗杆时---- “加深齿轮的深度”或“加工成斜齿轮”。

网友:
分度头实际工作中(进刀),什么精度,间隙,都是假的,主轴锁定才是王道.

网友:
我的消回差蜗轮齿

我原来做的分度头

网友:
要不买个现成的好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知为什么不买那种40:1的,因为我们所见到的分度盘一般都是40:1的,这样即使我们去配它的分度盘也好买得到,望尽快的看到你的好DIY作品,给我们的论坛增添新的血液。
再者,也可以到有机加工的地方让他们 ...

呵呵,浩宇兄,我买这个主要是因为便宜。大电机+蜗轮减速总共才17元。我先买个试验下,技术上先把问题都解决掉我再买大一点的,60:1减速比的蜗轮减速箱。论坛新话题要靠大家。这么多有床的朋友,多做点东西出来SHOW吧!另外,我是工具发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消回差蜗轮齿
........我原来做的分度头

非常精致好看。能讲下原理吗?消回差蜗轮和蜗杆

网友:
能否参照一下收音机的调台传动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浩宇兄,我买这个主要是因为便宜。大电机+蜗轮减速总共才17元。我先买个试验下,技术上先把问题都解决掉我再买大一点的,60:1减速比的蜗轮减速箱。论坛新话题要靠大家。这么多有床的朋友,多做点东西出来 ...

是汽车窗升降用的那种电机吗?直流电机要加码盘才能做分度啊

楼主:
是的,但我只需要里面的蜗杆和蜗轮。

网友:
涡轮是怎么作的我怎么看不出螺旋角  没眼盘 不累死了

网友:
主轴一定要带锁死。要不齿轮很快就玩完了。

网友:
分度头是不是用来夹持工件进行分度加工时用的?如果是的话,那么强大的加工切削力施加在这种小型减速箱的轴上是不是有点勉强啊?而且,楼上有高手提出的主轴锁定问题也很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