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为何发出异响?★

楼主(2006-08-30):
我的银燕彩铃在撞树并坠落到地面后,转动起来会有“咯咯、咔咔”的不规则摩擦声,中速尤其明显。但用手转动,并无摩擦感,转动灵活。拆开检查,轴没有变形,壳内也无沙粒等异物。
这是为什么?难道是轴承有了问题(这款
电机
是什么轴承?)
这样的电机还能用吗?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看一下轴和转子是不是够紧,
低转速力量小不打滑,转速升高力量加大,轴和转子打滑就会有异响
紧固一下再试试看吧

网友B:
中速时外圈抖吗
高速是拿着电机麻不麻....

网友C:
诸位的检测手段真的挺实用,顶!

网友D:
银燕的电机轴承太小了,都是6X4X3,不结实耐用,很容易松动.

网友E:
外径8毫米的耐用哦,,,,6毫米的很容易坏,,我的铃铛就是这样坏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经过仔细检查,现已基本确定是前轴承损坏。这个轴承是楼上king1982说的6X4X3这个型号吗?哪里能买到这种轴承呀?
另外,就是拿到新轴承,也不知道该怎么换上去,主要是不知道怎么把旧轴承拆下来?
我就奇怪了,这电机并没有直接接触硬物(只是螺旋桨触地脱落,有桨保护器的),轴承怎么就坏了哪?才用第二回呀

网友D:
我的2215是这种轴承的,我两个都换了,在轴承店买的,质量也不咋地.我下一步想用铣刀在定子上两端加工一下,装个外径大一点的轴承进去.

楼主:
我的电机型号是银燕CF2822(KV830),就是那个粉红色的彩铃。他们轴承一样吗?

网友F:
换个轴承就是,不足奇,A2215电机我就换个两个前轴承.
这里有卖: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857221

网友G:
摔机损坏轴承很正常,好电机用的轴承都比较大的。不容易坏.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可这么小的轴承实在不好买呀。那天转了十几个轴承店,最小的是8mm的,都没有6mm的。(刚才去10楼给的那个链接看了看,好像型号也不合适)
另外,轴承怎么拆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