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400级的直升机,电流最大多少?

楼主(2006-08-30):
飞最剧烈的3d的时候,电流最大能到多少?大家给估摸个数就成,一般都用多少克的
电池
?
呵呵,想问问看直升机的电池消耗

网友A:
亚拓450电直在调整好了的状态下,使用430L(3550KV)无刷电机,配亚拓35A电调,悬停时为8A左右,最大油门时为27A左右。
根据所使用的电机、电调的不同,电流的数值可能会有差别。

楼主:
有可以稳定37A放电,160g的电池,王老有兴趣么?

网友B:
我最大33A以上

网友C:
我的X400,全重720克,金属版。
460FX电机,ADV3500BH电调。悬停8A,最大26A。动力够暴。
电池用ELE 20C 2250MA,最大45A放电。183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