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DIY的PC-NC铣床

楼主(2006-08-30):
Z轴的电机连接件用,磨光板做的,

电机直连比较好做

X轴的连接电机

这是Z轴的配重,用与减轻电机和滚珠丝杠的负荷,以提高精度

楼主:
程序截面

电器部分

试加工的零件

网友:
牛啊~就是图太不清楚了啊

网友A:
好,本坛子上的第一个成功范例
给大家来点详细的吧

网友:
恭喜!!!这下又有不少人要开始改CNC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本坛子上的第一个成功范例
给大家来点详细的吧

好的,我会详细的教大家如何制作和使用CNC,
DIY有几个难点,一是机床的安装,二,是电器部分,三是软件和程序的使用(这部分要费点工夫啊),
我以后会慢慢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会详细的教大家如何制作和使用CNC,
DIY有几个难点,一是机床的安装,二,是电器部分,三是软件和程序的使用(这部分要费点工夫啊),
我以后会慢慢讲的

版2先代表本版对主题感兴趣的朋友多谢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2先代表本版对主题感兴趣的朋友多谢先!

不用谢,这也是我的兴趣

网友:
牛哇,丝杠和丝杆螺母换滚珠的了吗,导轨贴塑了没哦,羡慕呀,阳台放这个大家伙,600KG哪

网友:
偶像! 我在努力中!

楼主:
丝杠一定要用滚珠丝杠,因为没有间隙和阻力小,我道没用贴塑因为没有买到贴塑,600KG放在阳台也是没办法,没地方放啊,睡觉都担心阳台啊

楼主:
电路部分就买适合90或110混控步进电机驱动器就可以,具体的有很多厂家生产用那家的都可以,(要改一下,把原来的共阳极改成共阴就可以了,不会可以让厂家改好再买)小点的铣床用90或86的电机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丝杠一定要用滚珠丝杠,因为没有间隙和阻力小,我道没用贴塑因为没有买到贴塑,600KG放在阳台也是没办法,没地方放啊,睡觉都担心阳台啊

艰苦啊 我和你一样 比你好的是我的车和铣加在一起也没有这么重 也是天天睡觉也担心阳台 你的阳台是全悬空的还是有立柱的 我家的是半悬空的 所以我都靠在有墙的那边 不行 过两天真要搬回房 要不真睡觉都害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艰苦啊 我和你一样 比你好的是我的车和铣加在一起也没有这么重 也是天天睡觉也担心阳台 你的阳台是全悬空的还是有立柱的 我家的是半悬空的 所以我都靠在有墙的那边 不行 过两天真要搬回房 要不真睡觉都害怕

你可以看一看阳台的结构,如果是大板结构直接悬出去的就快搬回房内。如果是钢筋混凝土圈梁悬臂的可以靠主墙面这边放置没问题,只是背光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艰苦啊 我和你一样 比你好的是我的车和铣加在一起也没有这么重 也是天天睡觉也担心阳台 你的阳台是全悬空的还是有立柱的 我家的是半悬空的 所以我都靠在有墙的那边 不行 过两天真要搬回房 要不真睡觉都害怕

我的阳台,有两个两个横梁.不是悬臂量,要是悬臂的,每平方能承受200KG

网友C:
楼主 我买的是西菱7045 正在努力改造中,有N多问题,请一一答复! 相当的感谢了!
1,X YZ步进电机通过联轴器直接连的丝杠对吗? 没有减速的?
2,XYZ电机都是什么型号的? 扭距多大的? 二相的嘛? 你说要把电机驱动改为共阴极,为什么呢?
3,能不能上几张X Y z连接的细图看看,最好是正面图,我正为怎么把电机固定在X Y上发愁,感觉要在十字台上钻孔攻丝才行,所以想看看你的
4,还想看看,你的那个链条的主轴头平衡机构是咋回事,特别是主轴头上,你用的什么样的轴承或者辊子?
5,X Y Z丝杠全部换成滚珠丝杠了? Z轴加阻尼了? 丝杠的螺距都分别是多少?
6,楼主机器看来好像山东滕州货,原来的精度感觉如何? 改进后精度感觉如何?
7,X Y Z三个方向都加行程开关了嘛?

将来应该还有N多问题啦,呵呵 谢谢!

网友:
真受鼓舞,手有点痒了,不搞CNC,也搞电动给进,醖酿中!

网友D:
精度不会太高.还的改进呀

网友:
600Kg,乖乖,怎么搬上去的啊?

我的铣床140Kg,当时都把4个人要累死了。这么大的家伙放阳台可真是危险啊。

网友:
好贴子啊!快开始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做到的吧!

网友E:
你机箱里的环形变压器是给哪一部分供电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机箱里的环形变压器是给哪一部分供电的呀?

是给步进电机驱动器供电的,是110V的,有些是220V但是也要变压器,用于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不会太高.还的改进呀

是啊,主要是床子不好,我经过刮削导轨(不会刮削的千万不要刮),要好些了,不过要比人工加工工件的尺寸精度高多了,有圆的那个工件的圆x,y方向偏差在0.03MM也就是说一般大多数的加工要求都能胜任(也是普通铣床对外形的加工的高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买的是西菱7045 正在努力改造中,有N多问题,请一一答复! 相当的感谢了!
1,X YZ步进电机通过联轴器直接连的丝杠对吗? 没有减速的?
2,XYZ电机都是什么型号的? 扭距多大的? 二相的嘛? 你说要把电 ...

电机和丝杠是用联轴器直接连的,不用减速的,因为6A的电机我只用到4A就很有劲了,(最好不用同步带,南京某牌的商品机用的同步带精度还没我的高)
电机都用的110BYG250的两相混控的80-120V   扭距12NM   电脑并口输出信号是共阴的所以要改成共阴才能用,驱动器里的光偶反接一下就可以了(原理就象接发光二级管一个道理)
Z轴不用接阻呢,因为这种步进电机里有个阻呢盘,在尾部拆看就能看到),
电机的连接不用在床上打孔,用床上原有的孔就可以了,要做些连接电机的板.
丝杆的螺距最好用4-5MM的有一定的机械强度,以保证精度不变化,步距可以在软件里设置
是腾州的床子精度太差,后来经过刮消和找正才能改善精度,光刮削就快用了一个星期.(不要为了生钱买那种床子了,尤其是没有修理机床经验的会很麻烦的)

还没装限位开关,暂时用软件里的软限位,
连接的照片明天上给你看

网友:
谢谢楼主耐心细心的答复!

网友:
真是太太pf了

应该是本论坛第一个改大型cnc成功的案例吧。。。

lz早日出详细改装过程的帖子哦

网友:
真是高手也................................!

网友:
真的nb到家了,快做出来卖吧

网友:
我要看看楼上那户阳台上有没有这玩意儿

网友:
很受鼓舞啊,快比我的加工中心牛了,建议做好成品卖,还有就是数控车了,有成品了通知我,我也要买来放家玩啊

网友(2006-10-25):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详细的给兄弟们上上课

网友:
似乎说得还不够详细。

网友:
顶一下,期待详细介绍!

网友:
顶起来!盼望老师快讲课!

网友:
很高的难度

网友(2007-06-27):
沙发,板凳都让人坐了  ,我就站着等

网友:
除了加配重o(以及弹簧),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做Z轴吗?

网友:
110电机和驱动那里买的?一直局限在86电机就是因为找不到驱动

网友F:
请问高手用的啥软件?

网友G:
这个软件应该是MACH 2-3,软件还是不错的,就是设置有点麻烦的!
我以前用过!功能很多的!

网友H:
看来少有人到磁动力溜达。

网友I(2008-03-11):
我努力的方向,顶!

网友J(2009-02-26):
顶出来.让时光倒流

网友K:
zx50d 价多少,精度还可以吗

网友L:
楼主超强,还是有点担心楼主的阳台

网友M:
有人在考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