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各位帮下忙

楼主(2006-08-30):
我的船没下水各部件工作正常,下水后一打油门
舵机
就抖个不停,请问这是
什么原因

网友A:
消火花电容加了么?

网友B:
用3个104的电容试试

网友C:
說加三個~都焊電機殼上也沒用~

网友D:
换电调吧!!!!!!!!!!接收机不要离电机太进!

网友E:
没准发射机天线没拉出来,或者接收机天线接触不良,或者晶振没插牢、不配对,要不接收机供电电压过高,大多是不起眼的地方,老猫烧须多是这些小事。

楼主:
没下水时打加油门舵机不回抖啊,是下水后才发生的

网友C:
不自動復位麽?
~~~~~~~~~~~~

网友D:
换一个,,,舵机试试, ,

网友C:
對~你再看看其他的通道接的東西有沒有失控~

楼主:
所有的舵都一个样在陆地上好好的,一下水就抖,实在搞不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E:
因为水面吸收和反射了大部分电波能量,所以请从发射机和接受线路着手检查。(电机火花干扰并非这种现象)

楼主:
怎么检查????????????

网友E:
你可以参考下面的检查方法:
1、首先排除电压问题
检查发射机电压是否足够,个别发射机不能使用1.2V电池组,而需1.5V电池组。
检查电调供接收机的电压,电压过高过低都会跳舵。(电调三条线电压:0V-5V-0.3V)
2、重点检查发射接收能力
在陆地上逐渐拉开距离试验。
如果四五米外失控多为晶振问题,数十米外失控为发射信号低,百米外也没问题则接收能力弱。
3、前两种依然不能解决的话请检查接收机、电调以及舵机内部,有可能进了水汽造成微弱的漏电,致使控制信号电压变动或各通道间相互干扰。(信号电压仅0.1~0.5V)
4、替换法
以上方法仅供参考。

楼主:
水上爬 老兄
今天试了下,发射70%电压,不拉天线10米拉满天线距离50米左右就跳舵了,这和一下水就抖舵什么关系?

网友F:
有可能是和有刷电调自激有关
换一个有刷电调,同时看一下发射机电源是否是12v(工作状态)。

网友E:
这样看来晶振大致没问题,发射机信号不强,把电压加满再说,否则会造成判断失误。
下水后就抖主要是接受能力大幅减弱,例如岸上不拉天线可以控很远,下水不拉天线你试试……
(不排除个别情况与电子线路故障或元件损坏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