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XX4号的问题!

楼主(2006-08-30):
电路板的开关在哪里啊?谁能贴个图给我看看,谢谢啊!!!还有,用什么模拟器可以飞??

网友:
没开关吧`!!没开关吧`!!没开关吧`!!

网友:
直接接电源就可以了!!

直接接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A:
4# 真的没开关,我拿到后也是和你一样满机身的找,可是。。。。
听说有开关电阻大,所以。。。
要先开发射机,后插jj的电源。而且插上jj的电源后,控的天线千万不要接触金属的东东,否则jj会自己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4# 真的没开关,我拿到后也是和你一样满机身的找,可是。。。。
听说有开关电阻大,所以。。。
要先开发射机,后插jj的电源。而且插上jj的电源后,控的天线千万不要接触金属的东东,否则jj会自己乱动.

发射机也不要用外接电源,否则也会自己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