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superspeed 400.待续

楼主(2006-08-30):
这是安装了新马达的波箱。终于知道怎么上图了。
这款马达可以完全不费神地安装在原来的恒龙电路板上。注意散热,决不会发生烧机危险。扭力大,主动轮手难抓住,发热也是原来的1。5倍左右,最好能自制散热片。草地行走比原来好的多。
缺点:轴径是3.175,要掏孔,而且原来铜齿很嫩容易断裂。我就断了一齿。
直径也大,有2个轴承托会碰到马达,要去掉一角,方可装上。
用电快,热量增大,用电一定增大。该马达的电阻值比原来的小了接近一半。电流强度应该是一倍不到一点。
对原来的电路板冲击大,坏得快。注意散热。如果要买新电调就不必担忧了。(买了新遥控器就很麻烦,还会损失有些功能。)
低电压不能启动。(这是我最难过的地方)。比例遥控好像假的。要推到一半才会转动。无法精确遥控。
作为玩具,这种改造方案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最小改动,直接受益。比使用大口径马达,用伞齿方便的多,车体也不会负担过重。我想过使用大口径马达,用伞齿一前一后,这样可以使用最大口径的马达。但是后面的电池盒要切除,以放下更大的电池,车体就有个大洞,强度不行,就算是按装一块铝板也不是最好。而且履带根本负担不起这种扭力,会断裂,诱导轮受力,直接向前弯曲。甚至一开车所有避震全部下压。能适合这种塑料结构的车体,只有380级别的马达。才能长时间玩。

网友:
你说的这些完全是想象
之所以遥控器推到一般才可以走动是因为好的马达要求启动电流非常大,原来的电路功率很小,我已经并联过2组3级管增加放大电流,使得动力增加很多,要是换这个马达我准备加装并联几组场效应管,按照电调的原理来做就可以提供足够的电流
电流大了散热自然会打,作为坦克里面封闭状态下散热基本靠散热片解决,有条件可以改装水冷(危险)
换大的马达和大电是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法,而且车体强度没有问题,即使切掉部分壳体也是可以承受的,不存在强度问题
而且履带的承受力主要来自行走阻力比如走草地阻力最大,土地一般,水泥地阻力很小,在光滑的地面上电机力量大了只会让履带打滑而不会发生拉断,而在草地上走即使不换马达也有可能把履带拉断所以履带的承受力和动力没有直接关系,诱导轮更不可能有任何问题,因为提供动力的轮子是主动轮。
一开车更不会发生整车下沉现象,如果有只是因为车辆从静到动的过程使车辆失稳而发生晃动并不会下沉
不过下沉也是因为整车重量过大,平时就会表现出来而不是在启动车的时候
而且不是适合塑料车体的只有380马达而是380马达足以带动车辆,现在有的品牌同样的车体已经改用280马达,虽然动力比较差但是也可以开动。所以不是马达适应车体而是便宜的便宜的车体装上一个更便宜的马达而已

网友:
小心履带

楼主:
草地上走即使不换马达也有可能把履带拉断所以履带的承受力和动力没有直接关系,诱导轮更不可能有任何问题,因为提供动力的轮子是主动轮。

这是诱导轮偏移的示意图,由于恒龙坦克的诱导轮只是固定在薄薄的塑料壁上位置很容易发生偏移。虽然会有使其恢复的弹性,但是在行走过程中还是会使履带脱出,而且会使底盘壁变形。提醒各位这是个问题。
还有就是大师能上自己改装电调的图纸吗,许多人都可以获益了。我也非常感谢。想自己改装。

楼主:
这几天终于发现了我的根本问题。我想用原来的恒龙遥控器,我要保留发声功能,和炮膛制退动作。但是又没有办法的要使用大的电调,这如何解决??是否可以在原有的电路板上自制或购买大的电调。??是加强而不是替换。有没有大侠帮忙解决??多谢。。

网友:
诱导轮是会偏移的

我的恒龙几乎把诱导轮轴座拉断..现在是用一个直径4MM的长轴横穿两个诱导轮来固定的

    其实恒龙需改进的地方很多.改进的潜力也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终于发现了我的根本问题。我想用原来的恒龙遥控器,我要保留发声功能,和炮膛制退动作。但是又没有办法的要使用大的电调,这如何解决??是否可以在原有的电路板上自制或购买大的电调。??是加强而不是替换 ...

我不是说过了吗?并三极管1!!!!

网友:
发生就不必了,我在改炮管后坐和炮火模拟,搞好这两样就加声音IC做发炮声音,够了吧?

网友:
这个就是我改的恒龙的电路
并联了4个大功率3级管然后加了一个大的散热片
电流大很多

网友A:
用数字万用表(带三极管档的)测量三极管的管角名对应电路板上的标实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数字万用表(带三极管档的)测量三极管的管角名对应电路板上的标实连接就可以了

太棒了.我去试试看.

网友:
最好有电路常识
而且要练练焊接
管角离的很近不好焊的

网友B:
我是这样改散热部分的,原来用的是B772管并联,完全避免了在草地上跑的时候烧管的问题。
如果还要再加大电流,可以直接换3803管,3803的最大电流140A。

网友:
没有多大用
管子140A
真到140A你的电线都融化了知道吗

网友:
那只是管子的最大电流值,真到了140A又不能用3803了
B772管子的最大才10A,要并多少管子啊,况且并联多了一致性很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改散热部分的,原来用的是B772管并联,完全避免了在草地上跑的时候烧管的问题。
如果还要再加大电流,可以直接换3803管,3803的最大电流140A。

大师哪里有卖,还有我是电动盲。以前是静态模型玩家,焊过蚀刻片,电焊还是会用的。但是对电路不懂。买来就焊一下还是可以的。望大师指点。

楼主:
是不是这种?

是不是这种?要买多少啊?望告知
IRL3803   N型管(直插)
耐压:30V
电流:140A
导通电阻:6mΩ

以上每粒5.00元

网友B:
对!就是它!可以直接代换。不过你要注意加强散热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它!可以直接代换。不过你要注意加强散热哈!

是并联好,还是直接不要原件。是不是并联更好一点呢。?
无论如何买4个就可以了吗?
望指点迷经。

网友:
直接替换就好了。不要和原来的并联,因为2种管子的特性不一样的。并联必须是同型号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