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37#舵机联杆的问题

楼主(2006-08-30):
请问一下,我的37#,想把尾舵机改到尾管上,已基本实现,但发现个问题,我没有合适长度的联杆,用原来的,不是长了就是短了,想把它截短一点,但又没办法制作两头的螺纹,没有螺纹怕装不稳,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
原来那个长的应该正好,我就非常好用.

网友A:
我是把连杆弯了一下,发现有点软。所以又在尾管上多套了一个连杆锁定环,效果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把连杆弯了一下,发现有点软。所以又在尾管上多套了一个连杆锁定环,效果还不错。

连杆锁定环是什么东东?上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杆锁定环是什么东东?上个图看看

37号尾管上本来就带的有呀!就是一个塑料小钩子,能把尾连杆钩进去免得它乱跑

楼主:
谢谢大家了!字数

网友:
我的60号改了,没问题啊。
实在想弄短点,就去买个扳牙,直接攻丝上去就行了。没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