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每次飞安全降落的概率有多大阿?

楼主(2006-08-30):
由于kt练习机,重量轻,场地小,每次降落基本多少有些失速。

有事甚至拉过了,一头栽下来,虽然损失不大,就是断桨而已,但是总感觉很不爽,觉得没练到家,意志也不太赶上成品机像真机。摔不起啊。

所以真佩服飞像真机的兄弟。。。

问一下,大家降落都能很好吗?

网友:
练习机,3级风以下,3个起落以后,100%成功几率
多飞,降落的时候细心,不要紧张,你很快就可以安全降落了

网友:
走神时降落100%完蛋

网友:
........................多练习航线.......在降落跑道上面过,不断降低高度,就习惯了

网友:
对啊,我在模拟器上10次成功一次。。真机。。难以想象
不过如果是导风桶动力 配好起落架,应该不会很惨吧????

楼主:
那假如高度很低了,发现航向不对,需要调整,怎么操作啊?

难道要高度降下来前就调好,可是自己做的飞机不会太完美,再加上外界的风,不太会完全保持航向的阿。

另外,降落时油门是怎么操作的阿,我在g2里降落一般是油门最低,因为稍开点油门就会速度过快啊。。。。。

网友:
第一次50%,第二次95%,第三次99%……最后100%完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假如高度很低了,发现航向不对,需要调整,怎么操作啊?

难道要高度降下来前就调好,可是自己做的飞机不会太完美,再加上外界的风,不太会完全保持航向的阿。

另外,降落时油门是怎么操作的阿,我在g2里降 ...

高度很低?2米?3米?如果是2-3米,轻轻地打方向舵,可以纠正微小的偏差,可以补一下油(就是轻轻地推1-2格,然后回来),如果偏差过大,推荐你推油重来,要3米以上用副翼找准大概的方向,然后慢慢下降,过程中用方向舵找一下最后的方向。

降落的时候,大家都说5边航线,实际上咱们飞的地方小,一般都是最后两边,也就是转向跑道前的一边(A),和最后面向跑道的一边(B)
A航线的时候,要注意副翼摆平的时机,争取一次到位,摆平以后,机头正对跑道,这是最好的,如果没有正对,高度还有,那就继续用副翼修正一下,如果没有高度了,还是推油重来吧。
B航线最主要的是要用方向舵保持航向,这个时候要注意,飞机速度已经很慢,这个时候如果拉杆,很有可能会失速,可以让飞机慢慢的下降,不要急于拉杆控制飞机的下降速度,降到1米以下的时候,推1-2格油,要看你的动力大小,总之,让飞机重新获得一些速度,减少失速的危险,然后这个时候飞机应该很接近地面了,拉杆,收油,飞机抬头,主起落架触地,拉杆到底,收油到底,ok啦

建议在g2里面多练习pt 40的降落,不要怕降落的时候速度过快,千万不要让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失速,那样会很危险,注意保持油门。
不熟悉一个飞机的性能的时候,可以在比较高一些位置,收油,慢慢拉杆,找找飞机的失速点,这样就能知道飞机在近失速点时的下降速率了,降落的时候,对于高度的把握,就有谱了

网友:
上面是我降落的方法,不过被很多老手批评,你自己看着办吧,呵呵

网友:
6级有阵风7级50% 6级80%  5级90%以上 5级 以下 95% 单手接机

网友A:
遇到"桑美"........成功降落的几率为零

网友:
唉,场地小啊。
在小场地,一旦低于树顶的高度,就只能小半径盘旋,然后,非常小心的控制速度别太快,也别失速了。
估计10度左右的角度冲向地面,快触地时拉杆,落地时推到底。不小心就会撞到场地边上的水泥块之类的障碍物.

网友:
我好象还没有成功降落过,但我会把机机做得牢

网友:
每次出去就没打算完整地回来.

网友B:
gyro,说说5边航线是怎么回事?

我在体育场飞,主席台前的跑道是起降区,弯道上空转弯,对正跑道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体育场飞,主席台前的跑道是起降区,弯道上空转弯,对正跑道降落。

一个与跑道重叠且迎风的航线+4边航线,每个航线都降落一定的高度,最后做贴地飞行,然后面前点地熄火。

网友:
3D的小动力失速情况比像真机和其他飞机要小很多,所以3D的降落的确很简单。

楼主:
搬个板凳,继续听课。。。。。什么叫五边航线呢?

网友:
淫王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就是以自己面前的跑道为长方形的一条长边做四边型降落航线总数为五条:第一边是逆风经过跑道.第二边是短边90度转弯并降低适量高度,第三边是顺风的长边继续做90度转弯并适量降低高度并适度收动力,第四边也是短边继续转弯降低高度和动力,最后转过第五边迎风对准跑道高度3~5米视飞机大小重量而定,飞机重的可以放低点,用低高度平飞拉飘损失飞机的势能最后平稳接地(这里要注意杆量的适度维持控制接地速度)说了这么多简单的讲就是做四边形航线降高并收动力减速落地.要迎风落.至于为什么要迎风==那是为了增加飞机和空气滴相对速度.至于为什么要增加相对速度========呵呵你也太.....加大空阻维持升力方便减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桑美"........成功降落的几率为零

那要是遇到“丧门“呢?

楼主:
正在抓紧练习这方面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