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商城买的HELIPRO DFM18100数码舵机在Telebee 400陀螺仪上如何调

楼主(2006-08-30):
请教商城买的HELIPRO DFM18100数码舵机在Telebee 400陀螺仪上如何调,我的安装上去后感度大过30%就追尾,小了又锁不住!换了商城买的HDS-877微型数码舵机问题依旧,请问数码舵机是不是一定要数码陀螺仪?有哪位高手能告知如何设定?万分感谢!我的控是9x。

网友:
我的设置是把球头挂在摇臂从外面数进来第2个孔上,延迟100,感度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多试试摇臂上的不同孔位,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最佳点。

楼主:
Telebee 400陀螺仪是不支持数码舵机,在那调延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商城买的HELIPRO DFM18100数码舵机在Telebee 400陀螺仪上如何调,我的安装上去后感度大过30%就追尾,小了又锁不住!换了商城买的HDS-877微型数码舵机问题依旧,请问数码舵机是不是一定要数码陀螺仪?有哪位高 ...

楼主说的现象,感度调过30%就追踪,小了又锁不住,其主要原因是这个舵机的速度太慢引起的。
Telebee 400陀螺仪上没有数码/模拟的转换开关,所以只能是按照模拟舵机的方式运行的。

楼主:
不是说:
HELIPRO DFM18100 (金属+尼龙齿轮)
大扭力高速数码舵机
采用铝合金主体机身,坚固耐用。
速度: 0.12s/60  @4.8V
       0.11s/60  @6.0V
名称:HDS-877微型数码舵机
工作电压:4.8V - 6.0V
速度:0.11 sec/60 @ 4.8V
      0.09 sec/60 @ 6.0V
力矩:1.2 kg/cm @ 4.8V
那为什么两个舵机都是如此,是不是Telebee 400陀螺仪要调什么才能和数码舵机协调?

网友:
跟舵机速度应该有关系,LZ用的是大扭力的舵机,把球头移到摇臂最外面的孔上试下看看。

另外换了877还是一样的话,建议再换个陀螺试下。

楼主:
换过三台装了Telebee 400陀螺仪的机子都一样,到底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