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第一次做像飞机模样的飞行器,有点创新小特色哦!

楼主(2006-08-30):
总图,视频照的效果不是太好

特色一:采用针管,凹槽直接插进十字槽,其中水平板的槽深,刚好用针管插住,减小扭力

特色二:全身穿孔,用绳索缝起来!类似拉钢丝,当然机翼前缘需要纤维杆加固,货还没到过几天动工

最后是个穿孔说明,顺序按ABCD…… & 12345……

网友A:
机机漂亮
但用针管不是不好,但是怕电机太热飞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机漂亮
但用针管不是不好,但是怕电机太热飞脱

不会的,8040桨 2208,最大电流11A 610拉力,用不到那么大油门,而且温热
再有想说的是,如果能到针管融化的温度,你的电机也费了

网友B:
绳索怎么和kt固定的?一直搞不明白。。

网友:
我最惨的一次打手,就是因为用热溶胶粘电机。试机时,指头在桨的边上,电机一松,桨的边缘就把2个指头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绳索怎么和kt固定的?一直搞不明白。。

先用纤维杆加固机翼前缘,然后在图纸标注的地方过孔,过孔可用圆珠笔芯来做,注意上下都要探出头,然后按ABCD的顺序和1234的顺序穿线,绑紧,我穿的鱼线,也可以用软线,红色的比较好看,笔芯过孔最好点热融胶,免得力太大把KT板拉坏
我现在可以拿飞机当弹吉他。。绷的够劲了。。弹起来特别好听,跟弹棉花似的

网友:
穿完线来张照片,如果不难看我也学习这种方法。

楼主:
当然不难看,如果你愿意还可以挂彩旗
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网友:
看不明白看不明白

网友:
顶一个 暗暗暗暗暗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