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003电流多大?

楼主(2006-08-30):
如题,............................

网友A:
电流多大我不知道,不过4.8V的镍氢电池组最多可以同时驱动大概6只3003,再多可能会保护。6V的镍氢电池组我试过同时驱动7只舵机,包含5只3003和两只153,没问题,再多就没试过。
我估计大概也就是70ma以内吧。

如果是镍隔电池,好像再多些舵机也不应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大我不知道,不过4.8V的镍氢电池组最多可以同时驱动大概6只3003,再多可能会保护。6V的镍氢电池组我试过同时驱动7只舵机,包含5只3003和两只153,没问题,再多就没试过。
我估计大概也就是70ma以内吧。

...

能驱动多少舵机好像和电压没有关系,主要取决于电池的放电能力。油直上这么多舵机,还是数码的,又是陀螺仪又是定速器,电压还是4.8伏,但最好用镍铬电池,主要是能大电流放电

网友:
我想知道装15级固定翼用辉盛9g代替3003效果好不好,会不会不够力?
或副翼用一个3003控制呢?

网友:
油机最好用标准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