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可以直接串联?

楼主(2006-08-31):
仔细看这个图,所有小松都是两两串联的,上一台的输出轴直接接下一台的手拉,手拉绳和柄去掉。

这样也可以吗?

还有,仔细看左下角,是4台小松组合在了一起!

楼主:
不过仔细想想,完全是可能的。

2台发动机串联,空转的时候转速还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动力强劲了,螺旋桨下水后的转速损失减少了,水中转速得到了提高,速度必然提高。

2台发动机串联,油门必须同步。机械串联在一起,油门在同一轴上,有利于制作油门同步的机械装置。

另外,就算其中一台发动机熄火,另外一台还完全可以带动熄火的发动机重新点火,继续一起工作。出现两台一起熄火的情况,我估计很少。这甚至解决了汽油船意外熄火的问题。

网友A:
但双缸的甲醇机如果调教不好的话却很容易造成单缸熄火的状况,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双缸的甲醇机如果调教不好的话却很容易造成单缸熄火的状况,这是为什么呢?

1,双缸和发动机串联的情况应该有所不同;

2,汽油机不需要外电力点火而甲醇机需要,因此,汽油机熄火完全可以重新启动。

网友:
但汽油机为何会熄火呢?多半原因出在火花塞以及磁感线圈及一系列东西,对吗?
既然熄火,而这一系列东西又有问题,如何可以重新启动呢?

楼主:
按我使用的情况看,汽油机熄火往往并不是致命的。熄火的汽油机机救上来后,总是可以再拉着,而并不需要调整。

汽油机熄火的原因太复杂,值得研讨。

网友:
恩呢明白了 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