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使电调可以脱离遥控器工作?

楼主(2006-08-31):
请问如何使电调可以脱离遥控器工作?有没有什么器件可以代替遥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使电调可以脱离遥控器工作?有没有什么器件可以代替遥控器?

舵鸡检测器

网友:
买个舵机测试器,最简单的那种就可以了;

网友:
用舵机检测器比较简单
如果你对电子方面很熟,又有必要设备的话,就可以看看接收机输出波形,用同样的波形信号去触发就可以

楼主:
大家说的是这个东东

大家说的是这个东东

楼主:
ICL8038为单片波形发生器集成电路,可产生正弦波、三角波、锯齿波和方波等常用波形,产生的信号频率范围为0.01Hz~300kHz;占有空比可在2%~98%之间变化,ICL8038也可用作调频信号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