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内径略大于电机轴径的完美解决方案

楼主(2006-08-31):
方法很简单,用502把细尼龙线顺向略微固定在齿轮内壁上,留一段引线,一般两根即可,180度相对,三根最佳,然后把轴颈轻轻砸入,裁掉引线。此法操作简单,紧固异常,已经半年的飞行检验,而且都是激烈的3D模式,紧固如初。
特奉献给有此困扰的模友。

网友A:
好办法。试试。。。。。

网友B:
用铜线是不是更好缠啊

网友C:
好像不是说缠绕一圈吧,另外铜线有点太软了吧。

网友D:
用热缩管也不错。

楼主:
这方法可是用来对付飞3D无刷的,铜线热缩管都不行,在插入轴颈时都容易被齿轮孔沿卡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