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的双感度陀螺仪?

楼主(2006-08-31):
ESKY的双感度陀螺仪支持那种安装形式?可竖着吗?谁上个说明?

网友A:
应该不能竖立安装

水平安装时模型绕立轴旋转能对陀螺仪产生感应信号,如竖立安装那陀螺仪会感应俯仰或横向转动(视安装方向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安装时模型绕立轴旋转能对陀螺仪产生感应信号,如竖立安装那陀螺仪会感应俯仰或横向转动(视安装方向而定)。

你的意思是不是在直机上不能竖装呀?

网友: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个陀螺和rce500的安装方式一致
也就是必须竖起来装

网友:
看看说明书吧,关键是里面的角速度传感器是咋放的。
好像GY240只能平放,而PG-03就是竖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