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关于桨的问题请教一下高手

楼主(2006-08-31):
翔天25级练习机,用三叶25级
发动机
,使用9×5.5的塑料油电两用桨,飞机起飞后严重右倾,打副翼都很难改回来,此时换10×5木桨,可正常起飞。
想请问一下是桨尺寸、材料、油电两用桨,问题出在哪个环节上?急判回答

网友A:
右拉与螺距成正比关系。

网友B:
认真检查舵面,从你的那情况看多半是方向舵偏了。就算你没有任何拉角,也不可能有这么强的反扭力。同时油机不要用电动桨,它们的特性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C:
如果是从机尾向机头看过去的话,楼主说飞机起飞后右偏不应该是发动机或者桨的问题,一般发动机都是顺时针旋转(从后往前看),反扭力矩应该是反时针的,飞机就应该向左滚转,做右下拉的目的就是抵消这个力矩.不知是不是副翼或者方向舵没调好.

楼主:
澄清一点,飞机绝对没有问题,因为换成木桨马上爽飞。
飞机得倾侧方向与桨的转动方向相同。
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