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高手们??怎样能增加遥控的遥控距离啊??

楼主(2006-08-31):
请问一下高手们??怎样能增加遥控的遥控距离啊??

网友:
从技术上说,安装一个高频功率放大器就行.可是国家规定不许这样干,娱乐的遥控器不能太大.

楼主:
高频功率放大器??

贵吗??哪里有得买??是不是安装进遥控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吗??哪里有得买??是不是安装进遥控里???

需要自己做或者请别人定做吧,我也感兴趣的。不用安装进遥控器,通过信号线连接遥控器的天线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