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助--飞艇起降、转向原理

楼主(2006-08-31):
各位专家好
我本人对这些遥控的东西都很感兴趣,之前做过一些电动的船,和车子。对于飞上天的东西,始终心存敬畏,不敢冒然涉足。
现在却对依靠空气浮力的飞艇产生了兴趣,在此向各位高手求教。
对于飞艇能上升,我理解为足够大的飞艇充填了比自然空气密度更轻的氦气或者氢气之后,借助产生的浮力向上浮升。
但是作为飞艇肯定除了要能飞起来,还要能降落,这里我就不大懂得了,希望高人们能帮我讲讲,飞艇是如何降落的。
对于飞艇的转向,我看到过的飞艇照片大多有左右两个螺旋桨推进器,是否就依靠这两个推进器,产生的推力不同来组合形成不同的推力矢量?还是依靠飞艇尾部的舵面来实现转向的?

网友A:
两个推进器与地面成一定角度,向下喷气
两个推进器一起转,爬升
只转一个,原地螺旋起飞
两个一起中速转,平飞
两个一起中低底速转,下降
转速不同时向慢的一边转
可以参考倾转旋翼机
(自己的观点,不一定对)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教
不过有一点疑惑
“两个一起中低底速转,下降”
这是不是说明飞艇的上升运载能力都是依靠这两台推进器产生的推力?如果失去动力的情况下是否就无法起飞?无法悬停?

网友A:
对!
飞艇的气囊只提供大部分升力,使平均密度稍小于空气,这样比较容易操纵。
还有一种飞艇是靠固定的推进器提供动力,操纵充气的方向舵、升降舵运动,靠充气/压缩气实现升降
还有一种飞艇的平均密度近似等于空气,通过改变推进器方向实现升降,这种飞艇的推进器可以360度转向

网友B(2007-02-13):
这样不也不能静止悬停了 只能等高向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