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冲问题(上图了)

楼主(2006-08-31):
我在这里看到好多DIY平衡冲的帖子
我想问下如果有锂电保护板是不是就不用平衡冲了
在说现在买一块保护板也不是问题了
这个想法可行吗
原
电池
拆开的保护板
另想请高手给看看上面的集成电路能不能帮找到点资料

网友A:
据我理解啊,使用充电板diy的平衡充都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单节电池充电模块,也就是11.1V就要三个充电模块来组成一个平衡充电器,只要三个独立的充电模块截至电压调得尽量一致,那么充好的电池就"平衡"咯.

网友B:
居我所知普通手机电池的保护板作用是应该防止过放的,,,

网友A:
嗯,应该是防止过放和短路的.

楼主:
如果用的带充电保护的怎么样
我用的是10.8V电池组不知道是用在什么地方上的
我是拆开用的
拆开后看到里面的电路好像带过充和过放的
回头发个图
刚拆开时还不能用
上网又找不到任何资料
还以为不能用了准备再买保护板
不廿心呀
我因为一次买了三个
试了两天才试出来能用了

网友C:
保护板分为很多种,像你的圆柱型锂电的保护电压值是每节4.35V的,对于LI-PO来说偏高了!
另外,你这个保护板只要检测到任何一个电池过充过放,就会保护,这时候不会充电了,这个是为串联充电和串联放电的设计的!
所以不能做为平衡充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