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全皮带传动的450!

楼主(2006-08-31):
国外网站上看到的,感觉不错,就是样子不好看。
那个铝合金的大皮带轮估计怎么摔都不会扫齿吧,哈哈!

网友:
这皮带能买的到吗

网友:
量多都好买。量少就是高价

网友:
光买皮带有什么用啊!要买全套才好啊!

网友:
我看舵机怎么像是E-SKY

网友:
解决扫齿问题的话,这是个办法啊

网友:
两个问题
皮带会走偏么
需要金属大齿么,都皮带了

楼主:
精度足够高,一般不会走偏。
金属的大齿轮精度高,没有塑料的变形和缩水问题,精度相当高的。呵呵!如果亚拓出个铝合金大齿轮估计也可以卖得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国外网站上看到的,感觉不错,就是样子不好看。
那个铝合金的大皮带轮估计怎么摔都不会扫齿吧,哈哈!
大齿是不会扫了,不过皮带的安全隐患也不少.
如果大桨在高速时突遇阻力的话(特别是大小齿比高的情况下,电机齿轮与皮带接触面积少,突然减速或增速,摔机,扫地等) ,以这个级别的外转的力量+大桨自身的阻力,如果电机是铜齿那末皮带的内牙可以轻易被扫平或断列,如果是塑料齿轮,则皮带和齿轮很快磨损(都是瞬间的事),即使是能用也是丢转或打滑(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涨紧皮带也很难维持性能,在高速时问题会突然显现出来).
如果用皮带杰出上述影响只能选择低KV电机,减少大小齿比加大电机齿轮和皮带接触面来解决.图中的设计显然无法满足要求,
另外觉得450的大齿质量不会太差吧,我用36#的大齿(不包括有一批做的特差的,质量最好的就是大齿内孔带金属套的)+460外转,也只扫了一次,原因还是大齿和电机铜齿咬合太少,而电机又暴转,才扫的齿.其他的经过摔机无数也没扫过齿.
所以个人认为解决扫齿,用皮带不是最佳解决办法.如果大齿和电机齿轮咬和面要好的话,估计大齿质量没问题则可以满足要求,即使摔机,一般来讲也可以由脚架的宽度和大桨旋转面来抵御冲击.(除非你点太背,落点准确,动作迅速,大齿直接与硬物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国外网站上看到的,感觉不错,就是样子不好看。
那个铝合金的大皮带轮估计怎么摔都不会扫齿吧,哈哈!
大齿是不会扫了,不过皮带的安全隐患也 ...

我只说不容易扫齿,但皮带会不会损坏那还要考证。
另外450的齿轮最大的问题不是结实,而是变形,不圆,传动有很大的噪音,另外间隙调整比较困难。
其实我很满意现在的大齿轮的强度,如果操作得当很少会扫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国外网站上看到的,感觉不错,就是样子不好看。
那个铝合金的大皮带轮估计怎么摔都不会扫齿吧,哈哈!
大齿是不会扫了,不过皮带的安全隐患也 ...

大概兄弟还没到飞吧,3D炸机,每炸比扫齿。
主轴横轴大齿盘大桨尾管90%可能报废

网友:
最好就是大齿轮两边搞凸出来,皮带不会滑出来.

网友:
嘿嘿,用碳纤桨加全皮带传动,飞机飞起来就没音儿了吧,考....无声直升机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兄弟还没到飞吧,3D炸机,每炸比扫齿。
主轴横轴大齿盘大桨尾管90%可能报废

呵呵!这和倒飞没有关系,除了大齿和硬物的直接碰撞以外,最大的伤害就是大桨突然打地,而使电机高速急停时齿轮的巨大力量而造成的,就算倒飞摔下来则更没有齿轮直接大力触碰硬物的可能性..
顺便说一下我的摔机史可是五花八门,但由于还没有齿轮直接触碰硬物的历史,所以也没有因为摔机而扫过齿.(当然我的大齿和电机齿轮接触面比较好,也可能是西尔460外转动力不够暴),至于其他的损坏就没发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