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与马达的问题!!!

楼主(2006-08-31):
请问大家,原配的电池是7.2伏1800毫安供两个540马达(商家说是540的)运转。问:1.如用6伏的电瓶可以吗?用的话会产生什么效果?
    2.在6伏的电瓶上再放上cpu风扇和一些耗电品(比如:制冷片和抽水马达),会不会影响马达的工作。
先不考虑散热问题的前提下!

网友A:
建议先测量马达的空载电流,从而大致估算马达的绕组、使用电压范围和扭力,继而判断相应的工作条件……也许6伏的电瓶电压太高,也许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测量马达的空载电流,从而大致估算马达的绕组、使用电压范围和扭力,继而判断相应的工作条件……也许6伏的电瓶电压太高,也许太低……

关于“马达的空载电流,电压范围和扭力”不懂!请指教,本人新新手!!!

网友A:
先接个万用电表,准确量度一下六伏电压下的空转电流,1安,2安,还是3安?因为空载电流是电机最最基本的参数之一,你如果有这个数据,问题变得容易些,因为很多人都有同样的电机,也许可以提供有参考价值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接个万用电表,准确量度一下六伏电压下的空转电流,1安,2安,还是3安?因为空载电流是电机最最基本的参数之一,你如果有这个数据,问题变得容易些,因为很多人都有同样的电机,也许可以提供有参考价值的东西。

我想我去测量的可能不太会有!烦请各位由此数据的朋友给个答案!用几安的6伏电瓶比较好?
我的船,商家说是540马达!

网友A:
这船用的好象大家都是480电机。6伏电压不够,12伏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船用的好象大家都是480电机。6伏电压不够,12伏稍高。

我被骗了吗?原配的电池是7.2伏的,就低1.2伏也不行?

网友:
480直径27.5mm,540直径36mm,您测量一下。
480电机约8.4V比较合适,所以您6V电压相对低了,船跑慢些也许就不能起滑了。

网友:
接上去又不会起火爆炸,试验有什么关系呢?

你还想接几个电瓶?不重吗?一个的容量和重量都足够了。

网友:
电瓶除了价格低,容量大外,不适合作为在RC上动力电源使用(不追求速度除外), 重量大,放电C数小,是它的死穴。

网友:
和我的一样,又是A5啊,看来A5人气不错啊!!

网友:
转速会慢一点,没有多少,,应该没有什么大碍,电流也会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