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机用7.4V里电可以飞起来吗??能飞几分种左右哦

楼主(2006-09-01):
4#机用7.4V里电可以飞起来吗??能飞几分种左右哦
有飞过的说一下啦
11V的怕烧了机器

网友A:
不知道哈

网友B:
4#、7.4V锂电
4#机使用7.4V锂电可以飞多少时间取决以下几点:
1、锂电的容量,容量大的飞的时间就长些。例如1100mA/h就比700mA/h飞的时间长。
2、锂电的C数,锂电的C数大的飞的时间就长些。
3、飞行的状态,不停的飞起落,飞的时间就长,一直悬停飞的时间就短。
4、飞机的状态,飞机震动大时耗电大效率低飞的时间就短些。
使用11V的锂电飞机的2个电机发热大损坏快。一般情况下使用7.4V 800mA/h 10C 锂电可以飞行10到18分钟。

网友C:
球屁特用7.4V1800MHA电池能飞20分钟.飞到手酸.

网友D:
“tianyou ”说的非常对
我的4#用 7.4 12C 800 很好飞,估计可以10分钟(还是新手,没持续飞过),在家练对尾,一会起一会落的可以坚持1小时没问题(我很笨,还没练会对尾),用表一测还有7.6V左右。

网友E:
楼上的用7.4v在飞航线时``你感觉力度大不大???我用7.4v也可以在屋慢慢飞起来``但是如果飞机在俯冲``下降速度快时`用7.4v诂计就拉不起来????因为这时飞机要的上升力量很猛的``不知道7.4v的电可以把飞机拉起来的?...

网友F:
我放大胆子用了下12V,
嘿,可以,,,飞了二天,没事,这下放心了,
感觉电压高些机机起来就有力,一半油,就飞机来了,再加一点就上2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