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步进电机力矩测试

楼主(2006-09-01):
所需物品 步进电机 开关电源 钳子 配重 绳子 尺子这些大家都有吧.
二手步进电机买来了想测试一下心里有底.
配重用绳子固定在电机身上,配重下垂,用钳子夹输出轴,给步进电机的一相通电,逐步添加配重,同时通过钳子缓慢转动电机保证经过最大力臂,直到电机可以自己滑动为止.
知道配重重量,量好最大力臂,那么可以计算了.
开关电源要保证电流,电压无所谓,电压是保证高速力矩的,配重选择已知重量的东西添加(千万别选硬币,哪怕你有钱到时候数起来也麻烦,用不是太大瓶的饮料是个好选择),两相通电的力矩是单相通电的1.41倍.
这下心里有底了.

网友:
好方法,顶,初中物理实验 可设定扭力的扭力扳手应该也可以,偶觉得,超过一定扭距就自动松拖的那种 逐渐加大扭距设定 就能知道极限扭距了,就是不好买,我还没有看到,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旧的,好像是坏的,没敢买

网友:
如果测铣床或者雕刻机丝杠的扭距 用扭力扳手就可以直接测了
或者用钢丝绳+弹簧秤 也可以测 把钢丝绳缠在手轮上,匀速拉动弹簧秤 得到的值和手轮半径就能算出扭距
但是弹簧秤我也没有找到,这东西现在用的少了

测丝杠扭距可以考虑加些配重,实际工作时候,铣刀的切削力实际上也要考虑进去

楼主:
这样设置比较容易,工具大家都有,假如操作精确,误差不会比扳手大.

网友:
嗯,我又想,力臂本身的重量也要算到扭距里面

网友:
还有,卖丝杠的厂家网站好像有什么样丝杠推荐选多大力矩电机的 请找找国外卖丝杠的看看说明书 可以侧面做个参考

楼主:
丝杠转动所需力矩也可以使这方法测试,不过要有个秒表掐,看落地速度.

网友:
奇怪,我发的帖子有时候丢了
秒表掐那就是加速运动了,匀速运动好测 准确

楼主:
匀速测是没用的,有了电机的力矩,知道CNC的静力矩,就可算出每分钟CNC的运行距离,一般,步进电机高速力矩只有静力矩的40%-60%,最大速度是可算出来的.

楼主:
顺便问下你的86电机买的多少钱

网友:
淘宝价160 磁动力有兄弟说150 我,180买的

网友:
你测的什么电机,扭距多大?

网友:
千万别选硬币,哪怕你有钱到时候数起来也麻烦

------------

兄弟好幽默!

楼主:
我的是56电机,在10-11KG.CM左右,应该还有余量.

楼主:
szcharle 测的是多少

网友:
没测呢 那就是100N CM 就是1 Nm了 这是计算后的结果是吗 挺大的哦!
86我这个大小的,也就是3Nm吧
56标称是多少扭距?

楼主:
标称是13-14KG.CM,和测试结果比较接近,看你的86的机身长度就能大概估计出力矩了,一般来说越长静力矩越大,动态力矩越小.

网友:
是这样啊,机身最大长度100mm 不算轴长度

网友:
请问进步电机用什么驱动?谢谢

请问进步电机用什么驱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