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主轴规格)

楼主(2006-09-01):
本人不是电直爱好者,只是因为需要做一个执行机构,找来找去发现电直上的很多零件可以被使用,因此来询问一下详细的规格:

450系列的主轴的直径和长度为多大?
主轴和主齿轮是如何传递动力的?因为看不到中间有什么缩紧装置,就靠紧配合吗?
哪里可以找到详细些的电直的结构图纸?

希望大家帮助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量了告诉你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不是电直爱好者,只是因为需要做一个执行机构,找来找去发现电直上的很多零件可以被使用,因此来询问一下详细的规格:

450系列的主轴的直径和长度为多大?
主轴和主齿轮是如何传递动力的?因为看不到中间 ...

主轴的直径是4.96—4.97mm的;全长116mm。

主轴和主齿轮是靠轴承套和单向轴承来传递动力的,只能是主齿轮把动力传给主轴的;
且只能是单一方向传递动力,朝反方向是不传递动力。

楼主:
是这样呀,谢谢了。
就是说主齿轮中间的孔不是和主轴配合的,而是安放一个单向轴承,主齿轮将动力给轴承,轴承在传递给主轴的。这下差不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