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机和齿轮安装

楼主(2006-09-01):
请问如果电动机的轴直径比齿轮大(
电机
为3.17mm,齿轮为2.8mm;),由于没有什么机加工能力,有什么好办法来进行安装呢?
我试验过用钻扩大齿轮的孔,但是不是轴线歪了,就是圆心位置不对了,好头痛,请高手指点有什么好办法没有,谢谢!

网友A:
把电机轴卸下来,装在电转上让他转,然后用锉刀挫小...很适用...如果麻烦就不拆直接让电机转用锉刀磨

楼主:
电动机的轴好像很硬,锉刀可以对付吗?是不是要用到金刚石锉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