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横滚倒飞时电池容易掉出来, 谁有好办法?

楼主(2006-09-01):
翼龙横滚倒飞时电池容易掉出来, 谁有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翼龙横滚倒飞时电池容易掉出来, 谁有好办法?

机头扎个橡皮筋,把电源引出线束住了一般就掉不出来了.
当然,给每快电池和电池座贴上背胶魔术贴准没错,还方便美观

网友:
宽透明胶粘住出口就ok

网友A:
用窄透明胶绕一圈机头,封住出口。简单,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窄透明胶绕一圈机头,封住出口。简单,快捷。

这个法我想过, 每次都要粘, 是否既麻烦又浪费, 有无更好点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法我想过, 每次都要粘, 是否既麻烦又浪费, 有无更好点的办法?

不麻烦、不浪费的方法是:加大油门并倒飞拉杆,利用离心力,将电池牢牢地压在机舱底部。

===================================
声明:采用此法,如若摔机,后果自负。

网友:
系一条红领巾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只要不怕麻烦办法有的是.

网友:
塞软的那种泡沫......epp 还是eep不记得了,我是塞电脑包装那种捏不烂那种。

网友:
用尼龙搭扣(魔术带)或者用胶布、橡筋之类把盖板固定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