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450se新手用什么控

楼主(2006-09-01):
刚买了亚托450se,本人新手一个。机器还没有组装。给位大大给推荐一下用什么控比较好呢。大概1000元左右。谢谢!

网友A:
大概1000元左右 只能上新的6EXHP 或 2手6通控了.

网友B:
6EXHP电动版,1000元也就差不多。

网友C:
最好多加一点钱买个9X2的控最好啊

网友D:
恩 强烈推荐9X2

网友E:
买9X2吧,不会后悔的啊~~~~~~~~~~`

网友F:
都已经上了450se了,控还是用好一点的吧。现在买个便宜的控等以后想升级的话还要再重复投资。劝楼主买个高档一点的遥控器的模友都是经验之谈啊。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了,

楼主:
机器都没有装,给位大大,机器是自己装的,还是请高手装的,给各建议。谢谢

网友G:
当然是自己装,难道以后都让高手装啊?

网友F:
自己动手装机的乐趣是一定要享受的,而且在装机的过程中你可以对你的飞机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不过建议装好后还是要请高手给把把关。不论是飞行还是调试有高手带能少走很多弯路,当然也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摔机损失。希望楼主早日起飞!

网友H:
祝你装机顺利!

网友I:
建议一步到位,上14通
9xII也不错
1000元,不追加预算的话,建议买2手的RD6000SUPER、HITECH6或FF6,前两者优点是设置方便,功能较为充足,但缺点是多数只买到PPM接收,新的PCM接收要800左右。FF6飞直机感觉功能略少,设置麻烦,但胜在是PCM接收。

网友J:
小心被人骗.............

网友K:
可以用JR2610,中端的好控,只要1800

网友I:
骗子在那里????

网友L:
既然都买SE了,还在乎遥控的米?直接上FF9或9X2了.

网友H:
建议用HITECH6,性价比高

网友M:
都SE了还问用什么控~控是一次性投资,要买就买好的,好的控以后你玩什么都用的着,不然你就是浪费钱了~

网友N:
HITECH7不错的,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