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高手解答一下9XII的混控都有哪些!怎么实现!和FF9S的比较!

楼主(2006-09-01):
麻烦高手解答一下9XII的混控都有哪些!怎么实现!和FF9S的比较!

网友:
大9s是指wc2吗

楼主:
对不起!说错了!是FF9!!本人菜鸟刚入门!!请多帮助

网友A:
ff9更自由一些,7个可编程的混控,所有的开关都可以重新定义,所有的电位器都可以重新分配
9x的,好像是把所有的混控都给你设置好了,你去打开就可以了,不过,开关只能是系统指定的,电位器也不能重新定义

我是程序员,所以,更喜欢ff9的自由,呵呵
PS:ff9更好配微接,呵呵,而且,很便宜,jr的ix很难配微接,要么就是很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f9更自由一些,7个可编程的混控,所有的开关都可以重新定义,所有的电位器都可以重新分配
9x的,好像是把所有的混控都给你设置好了,你去打开就可以了,不过,开关只能是系统指定的,电位器也不能重新定义

我 ...

听说FF9super版的固定翼和直机版的菜单功能是完全一样的,可以互换,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FF9super版的固定翼和直机版的菜单功能是完全一样的,可以互换,是这样吗?

对,还有滑翔机功能,呵呵

网友B:
哦,那也就是说买A版的跟H版的就没多少区别了呗,除了油门通道有些不同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那也就是说买A版的跟H版的就没多少区别了呗,除了油门通道有些不同外。。

A版接收电600,舵机*3
H版接收电1000,舵机*4

楼主:
谢谢!好像说9XII也可以指派是吗??

网友C:
补充一下福特巴9通有两款ff9叫小九
专业的t9z才叫大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好像说9XII也可以指派是吗??

估计也就只能指派几个而已,不是全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下福特巴9通有两款ff9叫小九
专业的t9z才叫大九

麻烦详细解释一下!!!!!!两款的区别!!!另外两款的价格差多少?????

网友:
FF9 3000多,大九在一万上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详细解释一下!!!!!!两款的区别!!!另外两款的价格差多少?????

业余飞,就ff9吧
9z有很多专业f3a和f3c时用到的功能
比方说你在做f3a的失速倒转的时候,如果是ff9,那猛打过方向舵以后,你就得自己慢慢的把方向舵回中,9z却可以设置一个功能,让舵机的反应速度变慢,也就是让9z给你回中,不过不知道现在fai还让不让用这种功能,呵呵

另外,两款的价格差距,太大了,9z停产前的价格都可以买2个半ff9,现在9z的接替者12mz,12000,还是水货,4个ff9的价格

网友(2006-10-05):
9X的混控里面也是可以自己指定和更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