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固定座有问题吗?

楼主(2006-09-01):
各位模兄模弟:我的450升级后,飞起来摇摆不定,经查是金属固定座的问题,换上塑料固定座,问题全没.你们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的,敬请赐教.谢谢兄弟们

网友:
不会的啊,再检查一下固定的地方看看~~~~~~~`

网友:
升级都是会升级出这种那种问题的,不是换上就爽飞的
多调试

网友A:
换上金属固定座后,请提高主轴的转速,减小主旋翼的螺距(325的桨在悬停时的螺距应为5度左右)。

楼主:
谢谢斑竹

引用 网友A:
换上金属固定座后,请提高主轴的转速,减小主旋翼的螺距(325的桨在悬停时的螺距应为5度左右)。

感谢斑竹的重点指教,我将认真按照斑竹的教诲认真整改,直到调试成功,到时及时汇报

网友:
楼主的情况可能是中联里的缓冲胶太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