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LAMA的问题?

楼主(2006-09-01):
没推左右方向,飞机顺时钟原地打转.向左边打方向,原地转得更快,向右打方向没什么反映.
不推油门试方向舵,其他的前后和左右平移反映到连杆动作幅度大,没问题.但打左右转动这个方向舵的时候,要打到遥控的最大幅度连杆才有很少的反映来带动大浆的偏斜.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没高手知道吗?是不是陀螺仪的问题?

网友:
首先,发射机上除了油门微调在下方,其余3个在中央, LAMA的十字盘前后左右都要调整到水平状态(调整左右舵机的拉杆长度).每次通电后都要等

绿灯不闪了再推油门慢慢起飞. 出现以下情况的调整方式:

自旋-----调整接收机上的微调,上面有孔的那个,这是调整2个旋翼速度.左右各可转25分钟位置,要耐心,每次断电了调一点点,我的调在当中,.

左右横向移动----调整右舵机拉杆(机尾对自己),向右飘就旋长.左飘就收短

前后横向移动----调整左舵机拉杆(机尾对自己),向后飘就旋长.前飘就收短

我的LAMA调好后,是垂直起飞,尾对自己,10秒内悬停纹丝不动,电压下降和马达发热和接收机发热都会使得机子自旋.
LZ看懂了吗?打中文真累!

网友:
3#写的真详细。绝对有用!

楼主:
谢了,我试试.接收机是不是那个混控4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