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 亚托420无刷电机,你用多少齿的齿轮?

楼主(2006-09-01):
我用11齿的,发现效果最好. 飞起来非常畅快.
用13齿的, 发现飞起来拖泥带水

我用的是亚托16C 11.1V 2100ma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11齿的,发现效果最好. 飞起来非常畅快.
用13齿的, 发现飞起来拖泥带水

我用的是亚托16C 11.1V 2100ma电池.

使用13T的主齿轮可以提高大桨的转速,这样飞机会更稳定的。
你说的情况很可能是主旋翼的螺距过大,换成13T的齿后电机带不动,转速反而降下来了,所以变得拖泥带水。
建议换成13T齿时,使用325的桨,把悬停的螺距设成5度再试一下。如果使用315的桨,把悬停的螺距设成5.5度。

网友:
13是标准配置。。。。。。。。。。。。。。。。

楼主:
谢谢大家。

同意大家的意见。 我也觉得是螺距过大。 当我把油门推到头的时候, 螺距是8度。 显然太大了。
我调整了一下遥控器上的螺距曲线。 明天早上去试飞。

网友:
在装机、调整时请把主旋翼的总螺距设置为-10度—+10度,这样适合练习悬停,且对于325的桨悬停时的螺距应为+5度,油门中点设置为70%,也就是油门摇杆处于中间时飞机能稳定地在空中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