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固定翼落地解析

楼主(2006-09-01):
大家都知道起飞和着陆是飞固定翼的一个难点,尤其是落地,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落地都是比较困难的,在这里我就把我的心得和大家一起分享。

首先是风向,落地必须是迎风,图为标准比赛着陆航线,也是一个基本动作。新手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和你最适宜的航线来完成,
1:在准备着陆之前,要把油门降下来,但最好不要关死,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加强飞机的滑翔性能,防止失速。
2:调整好飞机的姿态,在这个期间,一定要做到动作柔和,避免大舵量的粗暴动作,这样很容易失速。新手可以把飞机放的稍微高点,慢慢来感受这个动作。
3:对跑道,当然在飞机场里面是非常好对的,新手可以不按照航线来飞行,可以用大转弯来对跑道,这样可以避免失速,尽量在跑道的中心位置。对准后,推竿,但是要柔和,因为飞机是带有一定动力,所以这个量要慢慢来感受,在这个过程当中飞机也会受到气流或者风向的影响会有一定的姿态变化,同样是柔和舵量来修正,在飞机对头的时候动舵是反的,新手要多练习来作到条件反射。
3:落地。当飞机离地面差不多是1.5到1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改变飞机姿态,让飞机稍微有点抬头,当你在回掉推竿开始拉竿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拉竿速度要稍微快点,但量不要过大,量大了飞机会飘起来,量小了落地会弹跳,严重了会打降,由于飞机速度慢,当在拉竿后应该稳住,为了防止失速,可以根据飞行速度来给一点点动力然后马上收回,同时慢慢的回舵,这个时候飞机应该就落地。
注意事项:落地关键是速度的保持和飞机的俯仰姿态保持,新手可以用小动力俯飞来感受快要落地的时候的操作量。动作柔和,再多加练习,着陆这个点就会很快突破,但是要飞的标准还须勤奋。

楼主:
嘿嘿

引用 网友A:
50m是啥?
????

50M是比赛里面的规定着陆区域,必须在规定50M范围内落地和停止。

网友:
我现在就是在努力练习呢!

网友:
这个图似乎应该旋转一下看。。。

网友:
太好了!感谢楼主分享!

先回帖在收藏!

网友(2007-01-24):
在走降落航线时就要开始控制飞机的速度、高度和距离了。
刚开始时,练降落航线,把航线跑准了。然后再加上低空通场,消除降落的心理压力。
多练习,多总结就能飞好了。

网友:
老大,那叫降落,落地听着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