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华迈 ch-770的严重设计问题

楼主(2006-09-01):
今天买的ch-770到了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发现770有严重的设计问题。如图

770的cpu检测的是电池和电流检测电阻在内的一起的电压,这会造成充电电流越大,cpu检测的电压误差就越大,充臬电问题还不是很大,但要是大电流充锂电的话会造成充电器提前进入恒压期,这会大大的增加充电的时间。
我一开始以为是输出插座的质量不好造成的电压检测误差,仔细看了电路以后才发现有严重的设计问题,看样子国产充电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A:
如果是脉冲充电,在电流为零时测量电压,就不会有问题哦!
这个厂家不会不知道啊!
插头,电线等都会增加压降。

网友:
樓上看來很專業....................

楼主:
那你试试在输出线的两端并上万用表,充电的时候就可以看到lcd上显示的电压严重不符(误差和充电电流的大小成正比),而且充锂电时可以从万用表上看到的确提前进入恒压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脉冲充电,在电流为零时测量电压,就不会有问题哦!
这个厂家不会不知道啊!
插头,电线等都会增加压降。

插头,电线的电阻?和检流电阻的电阻相比那可是小巫见大巫。我是可恨厂家对消费者的态度,这是个很明显的问题,在电路上改改就很容易解决问题的,但他们不。请问大家770推出多久了,他们不可能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没有在电流为零的时候检测电压,那0.05R的电阻的确是引起很大的压降,会提早进入恒压充电区,这个是严重的------!
只是我也是生产充电器的,不能过渡批评别人,万一引起误会了就不好了!

楼主:
我看不到它的程序,用示波器也捕捉不到它停止充电检测电压的波形,我只好在电池的两端并上万用表检测它的电压,在它的检流电阻两端测压检测它的充电电流,在万用表显示4.12v,770的lcd上显示4。18v的时候就进入到了恒压区(770充锂电是恒压4。18v,有点保守)此后的lcd上4。18v不变,检测电压的万用表数字慢慢上升,检测电流的数字慢慢下降,你们说是不是在4。12v的时候就进入了恒压区,这还是1A的情况下,如果是2A~5A呐。
飘渺灵魂您是生产充电器的?有空我们交流交流?

楼主:
看看国外的充电器是怎么检测电压和电流的

楼主:
用运放搭建的差分放大器,跨接在电池两端检测电压,这就与检流电阻无关了,或者把770的检流电阻移到电池的正极,电池负直接对地,用差分放大器检测电流,问题就解决了可厂家不,770里的双运放宁愿让它空着一个。我所以说中国的充电器行业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停冲检测是个好方法,但是它一般用在-v检测上,在充电过程中检测电压也是必须的,比如极限电压保护,在充电过程中如果单电池电压超过一定植,充电器停充,这个大家可以找找充电器的说明书,一般都有一个极限保护电压。而且冲锂电池很多都是检测的是充电时的电压等等!何况770它还有显示电压的人机界面,还不如不要。

网友:
华迈也不是他自己做的充电器,呵呵,都是找电子厂家订做的,要修改功能,又要加钱的,呵呵

网友:
一般,实际上检测电流不会那么简单的,一个电阻啦。注意观察的人会发现。要是你用万用表测正在充电的电池电压,所给电压值与充电器所显的不一样。充电器对电池电压检测没那么简单!、

网友:
个人认为早点进入恒压区对电池寿命也有点好处,再说如果电池实际电压充到了4.18V你再恒压4.18那几乎没电流了,也就是没有电流逐渐减小的过程了...

网友:
这样做本身不存在问题,只要软件做好处理。

电流知道,电阻值也知道,电阻上面的压降不是就知道了吗,软件里面可以处理阿。

充电器可能会瞬间断掉电流检测电池的电压,这样就可你直接测电池不同了。

网友C:
蓝色和橙色是华迈 ch-770充电时的曲线,红色是跨接在电池两端检测电压充电曲线,所以我感觉人家这样设计不算大问题吧,没说的那么严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运放搭建的差分放大器,跨接在电池两端检测电压,这就与检流电阻无关了,或者把770的检流电阻移到电池的正极,电池负直接对地,用差分放大器检测电流,问题就解决了可厂家不,770里的双运放宁愿让它空着一个。我 ...

朋友,你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专家,你说得很专业!
你现在在那里高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色和橙色是华迈 ch-770充电时的曲线,红色是跨接在电池两端检测电压充电曲线,所以我感觉人家这样设计不算大问题吧,没说的那么严重

这个曲线有错误!大家研究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理想状态的充电曲线就是这样的啦,除非做得不好,才会有个很长时间的过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专家,你说得很专业!
你现在在那里高就?

谢谢!能得到飘渺灵魂的夸奖,深感荣幸。您才是真个专家。我在车辆厂工作,喜欢研究充电器,我自己也用m8做了个充电器,一直不是很满意,但用了770后,我对我的充电器有了个新的“认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色和橙色是华迈 ch-770充电时的曲线,红色是跨接在电池两端检测电压充电曲线,所以我感觉人家这样设计不算大问题吧,没说的那么严重

没问题吗?你要是用大电流充电的话,反而会适得其反,充电器会过早进入恒压期,充电过程将会更漫长,不信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