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电源可以作为电源适配器么?

楼主(2006-09-01):
最近入手了华迈770充电器,适配器电源需要12V的,那么可以用电脑电源当充电器的电源适配器么?
有人这么干过么?

网友A:
你看下电压及电流要求,只要合适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电压及电流要求,只要合适应该可以

    意见一致

网友:
电脑的电源12V输出的好像有3A吧,要看你用多少A啦

网友:
完全可以直接使用,但最好改一下,方法你看看我以前发的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light=%2Bmcintosh

楼主:
谢谢各位哈,不过我们实验室有0-30V的稳压电源,只是电流上限只有3A,得充很久

网友:
放心可以用!电源质量也很好,就是大了点,家用首选!

网友:
完全可以,去2手电脑市场搞个P4的,输出有些7A,有些14A,完全够用啦!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去电子市场买个12V/3A的开关电源也才几十块钱,用起又方便

网友:
我也 这样用的 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