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插头的分类,找了几个网站,总算弄懂了!

楼主(2006-09-02):
1、这是JST插头:

2、这是田宫插头:

3、这是T插:

4、这是香蕉接头插:

如果还有其他没有补充完整的希望高手们给补充一下,以上四种是市面上常见的锂电池插头,希望对大家有用!!!
同时在这里声明一下,以上图片都是转载自各电池或电子,模型等专卖网站,因为来自好几个网站,就不一一列出来了,在这里先表示感谢!

网友:
补充一下:田宫好像分大小田宫的,另外,还有一个平衡充插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华科尔用的3PIN的黑色插头!

网友:
还有亚托专用插。

网友:
都是标准插件,除了T头和香蕉头少见外,其他在电子市场都能买到,价格也非常便宜。
到了模界这些东西都变成了“专用”,价格贵得吓死人。

网友:
最好对以上几种插头的用处或最佳适用情况作个介绍

网友:
都是标准插件,除了T头和JST插头和香蕉头少见外,其他在电子市场都能买到,价格也非常便宜。

网友:
田宫很便宜,只是容易接触不良,已经废弃,呵呵
我在用一种黑的,学名叫kl插头,很便宜,10块钱买了20套,到现在还没用光。。

香蕉插头在市场里面看到过,只是看样子是通过小电流的,不是通过大电流的

网友:
谢谢楼主,给你加分了

楼主:
呵呵!加分了!太感谢,太感谢了!其实我也是个“电盲”,希望大家把各种插头的图片都发来看看吧,要不还真的很迷茫,不知道该怎样形容自己手上的电池是什么插头的!

网友B:
jst接插能通大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jst接插能通大电流吗

推荐10A以内,最大15A,15A以上,压降急剧增大

网友C:
在没有香蕉头的情况下 我用过 摩托车上的一种外型类似香蕉头的插头 这种头重量比香蕉头轻 用在18A电调上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最主要是价格便宜 我这里是5毛钱一付(应该一般的摩托车配件商店都有)  最神奇的是在今年的第4期的航空模型杂志上有个厂家的 电机和电调的图片上用的就是这种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没有香蕉头的情况下 我用过 摩托车上的一种外型类似香蕉头的插头 这种头重量比香蕉头轻 用在18A电调上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最主要是价格便宜 我这里是5毛钱一付(应该一般的摩托车配件商店都有)  最神奇的是在今年 ...

上张图片看看啦

网友:
"在没有香蕉头的情况下 我用过 摩托车上的一种外型类似香蕉头的插头 这种头重量比香蕉头轻 用在18A电调上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好象不少有刷电调都用, 如HBX, 这里估计0.1元一付吧

网友:
這邊金插多半會加個固定座
像金插(香蕉接頭)常用2MM~3.5MM~4MM
3.5MM是主流
一般電子材料行買不到這種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没有香蕉头的情况下 我用过 摩托车上的一种外型类似香蕉头的插头 这种头重量比香蕉头轻 用在18A电调上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最主要是价格便宜 我这里是5毛钱一付(应该一般的摩托车配件商店都有)  最神奇的是在今年 ...

呵呵~典型的汽车用插接件...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