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求教

楼主(2006-09-02):
我的36# 用的是华XX的无刷30A的电条 11。1V里电 飞的时候一会
电机
电池
都很热
是什么原因? 是电机的问题还是 电池的问题 电池是3E的刚买的 换电机可以解决热的问题么
关键是电池热怕对电池寿命有影响 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顺便说一下 机机飞的还是很稳的

网友A:
正常.
电机 电池都很热,是因为大电流放电的结果.华//的180的无刷飞完一躺手摸有烫的感觉.电池飞完后(一定不要过放,否则会气鼓了)等冷了后在充电.对锂电有好处.

网友B:
对。发烫是很正常的结果。但是原装华、、的无刷套装好吗?

网友C(2006-10-15):
原装套装很好,适合冬季飞行.

网友D(2006-11-23):
楼主如果是用的原厂内转无刷,建议把主桨螺距调小一些,因为那电机扭力较小,螺距大了不但会发烫还有可能断轴。飞机要多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