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用不锈钢做电直?

楼主(2006-09-02):
如果所有的零件都用不锈钢,既好看又经摔,价钱还便宜。现在的电机应该可以带的起来吧。

网友:
用铝合金吧

网友:
到那时直机都备降落伞一旦失控会自动开伞降落不用再为买配件发愁了。但我想厂家肯定不乐意,都摔不坏了谁还再买东西。呵呵呵

网友:
最好的是,钛铝合金+碳纤

网友:
重死啦,又硬,太硬更容易损坏,又要大力量的发动机

网友:
重量比不好。

网友A:
直机挂降落伞的方案之一:
为避免降落伞缠在旋翼上,在失控瞬间,炸掉旋翼,弹出降落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机挂降落伞的方案之一:
为避免降落伞缠在旋翼上,在失控瞬间,炸掉旋翼,弹出降落伞

你说的内容 007里面有一段,好像是《黄金眼》那集

网友:
俄罗期的ka系列武装直升机人员救生系统就是拉了弹射开关先炸掉旋翼机构然后在发射火jian弹射的

网友:
嗯。看来要玩降落伞。不如装一个安全气囊。呵呵

网友:
楼上各位,你们已经严重跑题啦

网友:
飞不起来!!!!!!!!!!!!!!!!!

网友:
不锈钢易碎。

网友:
不锈钢太重了,我已经用了钛板做了,效果很好而且很耐炸.哈哈

网友:
直升飞机救生有两条思路
一是弹射,当之前先炸掉大浆,不然弹出去直接片成小肥羊了,以KA50/52为代表
二是抗坠毁,增强机体强度,在坠落瞬间采用气囊或者火jian缓冲,可以承受6米/秒的速度坠毁,以AH64和黑鹰为代表

电直显然只能走第二条路子

网友:
全用碳纤好了

网友:
这个话题无可谈性

网友(2006-10-20):
太重,不锈钢太棉,不好加工,实际上容易变形。

网友:
钛合金好,真飞机也用,可是摔不坏的话做模型的厂都要喝西北风了

网友B:
希望今后材料科学发展了,能有一种更轻更坚固更便宜更易加工成型的材料来制作航模...

网友C:
可以用凯夫拉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