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和接受的问题

楼主(2006-09-02):
请问一下六通道的接受器和四通道的发射器怎样设置啊?具体舵机怎么连啊,请高手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六通道的接受器和四通道的发射器怎样设置啊?具体舵机怎么连啊,请高手请教

别管第5和6通道,前面4个与普通四通接收一样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