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个夏新A90的手机充电器是4。2V的不知道准吗

楼主(2006-09-02):
能用来冲锂
电池
吗

网友A:
充电的时候最好并联一个电压表(数字的好点),边充边查看电压。只要电压不高出4.20V就算是可以用,至于要充多久就要看输出电流啦!
电方面有问题尽管问!!哈哈

网友B:
手机座充,就是那种可以单独充电池的,截止电压蛮好的,我的截止4.20,一点都不错,蛮放心的,就是要充好几个小时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它是直接充电池的那一款吧,它是单片机控制充电的,电流是分段递减,到30~50毫安是就显示充报,在电池低压时是小电流充电,但电压达到2.75V以上就为恒流充电!电流好像是500~600毫安吧,用431做基准源,限制电压是4.15~4.25V.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好象就是的,我拆开看了,板子做的蛮精细,都是贴片,
唯一不好的就是慢啊,等的人想瞌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