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700接收机 ?

楼主(2006-09-02):
450配R700接收机,MX66ADT的控,500的
陀螺仪
,陀螺仪该咋接??不明白如何设定?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帮你顶一下

网友B:
陀螺仪当然接rudd口,感度线应该接第7通aux2或者第五通

网友C:
700好像是ppm接受机吧?容易干扰建议还是换j770s应该是最小的pc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