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尾浆滑快不居中,怎么办?

楼主(2006-09-02):
关混控,锁尾.调机不甩尾后,尾浆滑块靠尾管边.1/3尾浆轴处.正常吗?尾浆攻角一般多少?

网友:
调整拉杆长度吧

网友A:
不知道哈,帮顶

网友B:
说具体点啊?什么时候是这样的?悬停时肯定不在中间了。

网友C:
我的机机尾浆滑块虚位很大,所以回中不是很好,把尾巴上的那个转换的东西反过来装一下,好了很多,你可以试下,看有用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