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烧了

楼主(2006-09-02):
今天下午接上电源,就听见
电机
发出急促的“嘟嘟”声,然后等不到我反应过来就看到电机冒烟了,很浓密的白烟,赶紧断开电源,拆下电机一看,漆包线全烧黑了,不过换个电机一试,电调还是好的。
说明一下,电机为SJM原厂3950KV,电调为好盈25A
不知道有哪位可以解释下这种离谱的事情?

网友A:
我也试过,知道确切原因的也说一声
我估计的情况是:有些电机磁间隙较大的和部分电调会有启动困难的情况,如果这时候推油门,可能是电池电流不能转化成动能,全部变成热能造成烧毁;

网友B:
重新绕一下吧,外转应该不难绕的

网友C:
KV大的电机就容易在启动时烧的

楼主:
可是问题就在于,我仅仅只是把电源接上,都还没推油门呢
电调也按照需要设置成了中进角,有人能够给个合理解释么?

网友D:
这也太悬了吧!有点怕

网友E(2006-12-08):
无刷电机在设置时其实电流也是很大的,要是长时间设置的话,电机和电池都有发热现象,所以,要是电机漆包线老化,加上初始大电流,是容易冒烟的哦。

网友F:
电机进角设定为低进角OK

网友G:
有卡死吗

网友H:
我的没碰到过,因为我的外转才上手5天,哈哈
我的外转是:银燕EMAX 1260KV 外转子无刷电机2215 20,电调和你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