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较砂轮机

楼主(2006-09-02):
想购砂轮机。家用直径125mm。那位朋友推荐一下品牌、价格。好一些的。谢谢。谢谢.

网友A:
我今天刚弄了一个日本原装的模型用沙轮
就是典型的大孔小轮
自己组装的
很好玩装好后要调整各个螺丝的松紧才可以达到标准工况
声音很小
用变压器连接电源可做到分级调速

网友:
我也想买一台家用砂轮机,就是不知道买什么好.

网友:
建议买砂轮机的朋友在看好了机机的时候先不要买,要先看看买砂轮的地方你所购的砂轮是否有,否则“后患无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刚弄了一个日本原装的模型用沙轮
就是典型的大孔小轮
自己组装的
很好玩装好后要调整各个螺丝的松紧才可以达到标准工况
声音很小
用变压器连接电源可做到分级调速

轴孔多大?
别老说是日本原装,上面有几个日本字而已嘛 你没看到它上面就说是哪个公司做的,可没说产地
估计楼上这东西有9成的把握是中国造的!

网友:
szcharle兄:

我的砂轮电机轴细13mm,想装大孔径轮,能不能车一个套子套上使能适配大孔径轮?
另外:大孔径轮较厚而重,装上后会不会有别的什么后果?

网友:
我就是比较厌烦给砂轮机换砂轮。

有次把100的角磨片给装上了,使着比角磨静多了,不过要加一些同直径的片子轮子之类的东西把角磨片垫厚。

网友:
忘了说

主要是耗材便宜很多,用处其实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别 我觉得 12。7mm孔径的砂轮有买的!
这东西还是买好点的 我上次买的绿碳化硅 买回来发现不同心 声音大大地 震动大大地

大轮厚 这样你螺母螺纹可能只能拧一点 就不太安全了 至少感觉不太安全了
而且  ...

有道理,还是不改了,别弄出什么差错来

网友:
据说金鼎是砂轮机名牌子,我有一台,感觉一般.

网友:
买田岛的,保证你好用!

左边是抛光轮右边是砂轮+软轴的手持摸头。

网友:
我买了台西湖牌砂轮机,(不是那个西湖)32MM轴,8吋砂轮,550W,很静,装金刚石砂轮,磨合金粒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