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帮帮我

楼主(2006-09-02):
我的电调坏了,只会往后,向前马达会咳嗽!!怎么办,我在电调上面家了水冷!!!!怎么办。
还有27T的540马达可以用在ECO快吗?用的是90A的电调!!!

网友:
向前是由四只管控制,其中有个别管子烧了,或许还有部分性能变劣,最好四只换掉。
(倒车发热的两只管子可留下)

最后一个问题要请教玩eco的朋友了。

网友:
电调最好不用水冷却。

电调用水冷却效果好些,但容易损坏电调。最好用排风扇冷却。

网友A:
对了,,船用 车用的200A电调行不行的?

网友:
你这样做水冷把向前向后的效应管短路了,不烧才出奇。把筒管焊下来,换掉烧坏的管看还有没有得救,如果是电路上有其它元件烧了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船用 车用的200A电调行不行的?

其实所谓200安实在是骗人片到家了,哪来的200安?您家里最粗的算入户电缆了吧?多粗呵,那也过不了100安呀。

就算200安是峰值电流,那有用吗?您开船总不会开一秒停一秒吧?

有刷电机的电调最保险的看有几只功率管以及管子的型号。一般四、六、八只3803管的持续电流也就是7、8安至15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