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收机的供电

楼主(2006-09-02):
接收机是不是通过接电调的线供电。比如天地飞的6A

网友:
是嘀是嘀

楼主:
如果想给接收机舵机独立供电怎么办啊。比如玩大的电机机。

网友A:
电调或舵机的三芯排线中的红黑线分别就是正负极,要外接电源就参照红黑线的顺序把电池的正负极插入接收机的任一个通道

网友:
单独供电一般是5V左右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或舵机的三芯排线中的红黑线分别就是正负极,要外接电源就参照红黑线的顺序把电池的正负极插入接收机的任一个通道

如此6通道的只用前4个通道。后面就可以插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