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7.2V三串的电池没有平衡充电接口.

楼主(2006-09-03):
我的7.2V三串的
电池
没有平衡充电接口想自己装一个平衡充电接口但不知任何接出来?有高手指教吗?

网友A:
在以前的老帖子里找 有很多的

楼主:
谢谢五级士官我会慢慢找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7.2V三串?应该是2串!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你量下哪个点是3.6V这个幅度范围的,接出来后和其他的按电压顺序组合在一起就OK了

楼主:
7.2V三串的
7.2V是二串的,可是我按楼上的办法接插上到平衡充电(103)指示灯闪烁表示有故障!用电表测量充电器插座电压与极性和充电器壳上的标记不一样!不只是何缘故?刚买来的充电器有问题?请教个位。